华硕 asus k52d 1.2滤波电容 在哪里啊 ?

楼主(2015-11-18):
外行新手啊,查了论坛  说  asus k52dr 不开机 通病 就是  1.2滤波电容 的事

但是  要如何找到它呢 ? 然后加焊

还请大神指点迷津啊。

网友:
电容都找不到,那你修东西就有点难了。

网友:
问下华硕官网看他们如何给你回答,再来说一下。

网友:
我也想问你问的这个通病听谁说的就问谁就行。

网友A:
主板上   黄色的小点    都是电容      滤波电容就是    CPU座周围长方形 黑色的元件

网友B:
什么故障? 是不是不触发?  有可能是南桥边上的那个黄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故障? 是不是不触发?  有可能是南桥边上的那个黄色的

哎呀  大神  终于来了 ,  就是  这个超级精华帖子 描述的啊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63190-1-1.html

差点  被 它 误导了 。  差点  焊错东西了 ,哈哈哈

就是 不触发  , 这个 楼主说  是 华硕 k52dr 通病   1.2滤波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   黄色的小点    都是电容      滤波电容就是    CPU座周围长方形 黑色的元件

滤波电容 是 2个焊点 针脚  对吗 ?

有 100 13hp8d     100 2R5 B47

是 这2个  其中之一吗  ?

网友:
如果你多少懂点 那么论坛说出通病基本可以自己修好   ……多看下维修资料吧

维修不是只知道通病就可以的  需要很多……

补充  修不好 建议送修!

网友:
不知道在哪里,进来看看

网友:
建议你去迅维学习学习

网友:
看不出来楼主所说的1.2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如果会修点应该都懂的,不然就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滤波电容 是 2个焊点 针脚  对吗 ?

有 100 13hp8d     100 2R5 B47

前面那个有点像    后面那个好像是电阻     主板上一般C  或PC开头都是电容

网友:
不触发      按照触发三部曲走一遍嘛       在不行就查查桥的待机

网友:
从哪里看到这个机器的通病的

网友:
这个没有人能告诉你的,什么参数都没有怎么修

网友:
连着1.2的电感跑线路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