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低音炮的功放检查流程 信号怎么检查或者判断 没有声音输出

楼主(2015-11-18):
      如果测量功率管有32V电压 是不是不是电源部分没有问题  检查信号放大部分? 信号放大部分一般怎么检查?

网友:
这边不知道,看上去和电源板差不多

网友:
先检查DC电源有没有电压

网友:
找一份功放相近图纸,先查电源,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