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版号是10612-1

楼主(2015-11-18):
开机几分钟后掉电   鲁大师检测温度正常   用手摸显卡烫手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检查显卡周边小电感是否正常  加焊显卡 加散热片

网友:
有多烫,手会不会起泡

网友:
检查温控电路、cpu滤波、刷bios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是主板有点轻微变形散热片没压紧显卡

网友:
加个铜片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