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不触发

楼主(2015-11-18):
现在的情况是按开关灯亮但是电流没有跳变,偶尔能开个次把机能开机后都是正常的 ,说明可能还是开机电路这一块,小弟对图纸的分析能力有限,大家帮忙看看 。
3V 5V正常 开关正常有跳变 LID#正常高电平3.3V  按开关EC发给南桥的开机信号也有跳变,两个都bios刷过情况一样。 现在来说下 EC我量到的工作条件大家给分析一下  26脚3VPCU供电正常,3脚RTCVCC在这里设计的是取消这个电路了的,74脚 127脚电压都正常3.3V待机3V给过来的跟主供电一样,21脚AC_IN3.3v,120脚ADIN#有0.6v不知道正常吗  125脚开机脚3.3V  112脚SUS_ON 0V,79脚S5_ON3.3v  80脚EC发给南桥的开机信号电压3.3V按开关有跳变,33脚ich_rsmrst#0v按开关后有跳变 不知道EC到底需要那几个工作条件才正常 大家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EC换过了没有,U410和U310都是一样的,我在售后看了一些好多是EC换过,桥换过。

网友B:
14脚是不是EC复位  看不太清  如果是EC复位的话待机要有3.3V

网友C:
ADIN#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3.3V,感觉你这个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4脚是不是EC复位  看不太清  如果是EC复位的话待机要有3.3V

14脚是WRST# 这个是复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IN#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3.3V,感觉你这个低了

我记得ADIN#应该是低电平吧 ACIN才是高电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换过了没有,U410和U310都是一样的,我在售后看了一些好多是EC换过,桥换过。

忘记说了EC换过了 南桥上过BGA因为没有的换  所以只换了南桥的晶振

网友:
只机器EC那块容易进水  你仔细看看

网友:
先检查开关小板 排线有无问题   在检查待机好信号触发时的状态  检查晶振是否不良  芯片 MOS管有无不良状态  还检查下RTC电路

网友:
好几片板是刷bios

网友:
BIOS 1 2 5 6脚是否断线?

网友:
查下 桥的触发条件 感觉问题在桥那边

网友:
不会是CPU电容有不良的吧,

网友:
EC的接地脚看下

网友:
主攻SB待机,条件有好多个哦!一个不漏的查

网友:
南桥待机有8大吧  rsmrst  有的触发之后才出  不能定论

网友:
引用 网友D:
14脚是WRST# 这个是复位吗

是EC复位  要有3.3V

网友:
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发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