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1R3进系统就掉电,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5-11-18):
联想一体机B31R3刚开始是进系统不到2分钟 黑屏。拆机一看,风扇完全堵死,清完灰 之后, 一进到W7图标就掉电重启,进PE就不掉电, 论坛说南桥是通病,南桥已经加焊过,但是问题还是一样的,外设已经排除, 散热也已经排除, 问题出现在板上面。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求指点下补充 : 外设排除了, 主板本身的问题,不要说什么系统之类的东西啊啊啊啊啊

网友:
在线等答案啊。 求大神指点。 十万火急。

网友A:
重新安装系统,试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系统,试下先。

都说了是主板的问题 ,  大神看下内容在回答 好吗

网友B:
昨天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结果换了个CPU就好了

网友C:
同意楼上 从简单的开始 一个个的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结果换了个CPU就好了

你的 运气好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 从简单的开始 一个个的排查

哎 .................  要排查的我都排查了 , 都说了是 主板的问题,  为什么还在纠结外设那些东西呢

网友:
可能是声卡 网卡之类的~

网友:
有没有那个大神知道啊,   给点提示啊

网友:
大神们, 起床了,  帮我解决下问题啊,

网友:
好像是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