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大神看看这台安泰信852D真伪

楼主(2015-11-18):
刚到手,打开看下感觉用料不是很足,大神帮忙看看是不是正品?先上图:

网友A:
安泰的852D据我所知好像无假,另外,这个价位的风枪,也谈不上什么用料之类的。基本都是公模设计

网友:
和我的852D不同!!

网友:
现在什么都用单片机了,周边电路电子元件都大幅削减了。
不象以前那么落后。

你拆下新款胜利万用表,也是用单片机,周边电路电子元件都大幅削减
想看拆解上数 码之 家

你看下白光FX951 A15以前版本,和用单片机A17版本。差别非常之大。FX888D也是一样,拆开就一个单片机,主板都光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泰的852D据我所知好像无假,另外,这个价位的风枪,也谈不上什么用料之类的。基本都是公模设计

原来是酱紫啊

网友:
主机很少出现假货卖家往往在手柄上做文章

网友:
你这台852D的用料和工艺算可以了,元件和引线的排列都比较整齐,用的电容质量应该还可以。我就网购了一台假货,里面的材料比你这台差多了,半年内就坏了三次,发热丝和连接发热丝那条线的质量都不行,造成有时不加热和温度不稳定,后来把这两样东西全换了才解决问题

网友:
公版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手里有台858A没拆开过

网友(2015-12-22):
现在的东西看起来越来越简单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