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HM1不认SIM卡。。

楼主(2015-11-18):
我的移动版的红米突然不认SIM卡了。。在设置里看到基带未知。。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解决。。。型号是HM1。。

网友:
先刷机,先软后硬

网友:
确定硬件问题后,还要判断是卡座问题还是卡座工作条件,最后基带条件。。。然后基带,接着收米

网友:
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红米1S移动4G版开机100ma,松手掉电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