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老显示器发黄问题

楼主(2015-11-18):
老显示器发黄  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A:
还有想问一下你们保险丝 高压热胶管什么的  都是在哪里买的

网友:
会不会RGB却色啊

网友:
就是这样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想问一下你们保险丝 高压热胶管什么的  都是在哪里买的

专卖电子配件的地方的有得卖啊

网友B:
换灯管,,换背光,包你看起来像新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灯管,,换背光,包你看起来像新的一样

那得花不少钱

网友:
那就换灯管就好了,,成本不到2块

网友:
背光老化了,拿去修吧

网友:
发黄啊,你是搞维修的专业人士吗,如果是,自己搞搞就行了

网友:
还是拿给专业人员弄吧,

网友:
表示从来没买过保险丝,

网友:
先换灯管试一试......

网友:
楼主先换了灯管再说。

网友:
看照片。。因该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
发黄  看看背光板有没有老化了! 灯管老化一般是发红! 你是不是调了暖光啊!调冷色看看

网友:
换背光板能解决。

网友:
灯管老化严重才会发红,亮度降低,发黄也是老化,新灯管一般都是耀眼的白光

网友:
LCD 的 就是灯管被

网友:
背光的问题!

网友:
液晶显示器一般都是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