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怪问题求解

楼主(2015-11-18):
本来机子是电源口的问题,修好电源口后,接电源按开关开机加电屏不亮,但看电源应该是亮了。接显示器亮,过一会本屏也亮,显示正常,这时去掉显示器本屏也正常。但是不接显示器的话本屏就是不亮,每次都要接显示器。大家说说是什么问题,第一次遇到啊!!!!!

是双显卡的,确定集成和独立显卡没问题

网友:
显卡居多吧

网友:
怪问题找BIOS

网友:
EDID有没有正确找到内屏,先软后硬了

网友:
显卡  屏  屏线  屏供电   一个个排除呗

网友:
换了N个BIOS  最后终于好了
谢谢各位 热心的朋友

网友:
修好了   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显卡不是通病吗

网友:
前两天也是修了一台一样情况的。开关小板上的休眠开关问题。

网友:
这种多先刷BIOS 不考虑 刷BIOS安全又保险 BIOS能够引起各种怪现象

网友:
原来是bios问题 哈哈

网友:
竟然是BIOS问题 意料之外。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