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3a76me无CPU供电

楼主(2015-11-18):
cm3a76me  上假负载能测到CPU供电,装上CPU无供电 高管G端也无供电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有知道的朋友给些建议哦

网友:
什么芯片都米说……

网友:
说清楚一点才好帮你

网友:
换个CPU试试啊,或者量量放上CPU没供电是CPU供电芯片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或者直接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会不会CPU坏了引起的

网友:
装上假负载测总线供电、CPU供电 都能测到 装上CPU(好的坏的都试过)总线北桥供电 、CPU供电  U41和 U1 就都不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