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显卡黄感叹号,偶尔蓝屏,不是显卡坏,是通病1.5v没出,原来就知道该通病的就绕吧

楼主(2015-11-18):
五天前接到一Y470,显卡黄感叹号,拆了就重植了显卡,没有细测,做完后还是那样就重装了系统, 一装完,感叹号没了,心想原来是系统导致驱动没装好,就通知来取了,客户一拿回家就给我打电话说还是那故障没修好,哦  那可能显卡确实坏了,定了一个显卡打电话给客户让拿来换了,换完之后还是重装系统,感叹号又没了,反复试了几次没有问题让客户拿走了,还是那样,到家给我打电话说又不行了,只能再拿回来,就先查一下电压吧,都能正常显示正常用的只是感叹号,心想也不用面面具到,就查下CPU跟显卡供电好了从图搜了这两个大东西的所有电压,开机进系统后就拿表测,主要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一个1.5VS_VGA没有出呀,哦,开搞,如图,从图看,就是一个N沟道的管子转来的,控制极是+VSB做开启电平,DGPU_PWR_EN#,先简后繁,取掉U49,先开机试,还是黄感叹号,然后直接一根线给它,不让它受控了,因为就是换个好的管子,也不敢食保证DGPU_PWR_EN# 控制信号啥时候出问题呀,直接来跨海大桥得了。一根线飞上,开机,感叹号就没了,再取掉线开机,感叹号又有了,既然这样弱智,就不去换管子查信号了,找来个电感放上,装机,就这么修好了,刚没事搜了一下发现很多人早就知道有这么个通病,要早看一下就不用费这洋劲了。发此贴希望能帮到同情况的大家
显卡驱动感叹号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7951-1.html

网友A:
为什么要用电感,用线不也一样吗

网友B:
我觉得还是找个MOS管,换上才稳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电感,用线不也一样吗

我想应该是组成LC滤波电路,更好滤波吧

网友C:
这个通病不是U11吗?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通病不是U11吗?难道我记错了

有两款的  Y470 Y470A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两款的  Y470 Y470A

了解了,Y470A还真没有遇到过,谢谢

网友:
值的学习了,先收藏了

网友:
上次碰到个机器 哎  早没看到这个帖子

网友:
这是N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找个MOS管,换上才稳当。

MOS管应该也有坏的时候哇,也不知道它啥时候坏,就会不放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通病不是U11吗?难道我记错了

嗯   有两款  电路图标注也不一样的   但情况一样

网友E:
还有同型号的A卡的,情况一样,那个是植球植好的,

网友:
电感可以起到保险滤波作用。

网友:
不错,有学习了一招啊

网友:
是通病 最好还是采用原设计 上个MOS管

网友F:
应该是一个八脚的管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电感,用线不也一样吗

上次修个神舟U41不能开启摄像头,又是一个小6脚的MOS不过电,我也飞线完事,有时这样也好

网友:
以后修好到可以看看

网友:
不错,有学到一招,

网友G:
没有1.5V显卡还可以亮机啊,不可思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同型号的A卡的,情况一样,那个是植球植好的,

这样拉 会有返修吧 。

网友H:
1.5vVGA都没有,显卡没过。咋会显示啊

网友:
我遇见一个A卡的 那个管子烧了 后来换了一个  但是一进系统就黑屏了 后来发现19V的隔离管击穿了 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修到多几台同样故障是后面断线

网友:
VGA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一个八脚的管是吧

是的  就是一个N管

网友:
直接用线连起来就了,不用这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1.5V显卡还可以亮机啊,不可思议

嗯    用鲁大师跑分的话没有感叹号时候跑一千多分,有感叹号时跑五百左右,明显是只集显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1.5vVGA都没有,显卡没过。咋会显示啊

这里的这个1.5v并不是显卡的主供电

网友:
显卡不是主供电,1.1v   1.5v   1.8v  3.3v,缺一个都不能显示吗

网友:
还是找个MOS管,换上才稳当

网友:
通病原来遇到过,以加分

网友:
好东西又学一招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是个通病!

网友:
谢谢提供 又脑补了

网友:
lo ideal es encontrar por que no se activa el 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