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1.5v电感爆烫求解

楼主(2015-11-18):
PL501电感爆烫,MOS管和IC都换了,测量也不短路,示波器打着也有波形。就是烫手 冒烟,FB电阻正常 接地电阻也正常

网友:
断开PJ502 PJ503不出1.5V 电流0.6

网友:
有没有换个电感试试,可能后继有微短的

网友:
冒烟太夸张了吧,烫估计差不多,冒烟不至于吧

网友:
对地阻值正常不,要不换电感试试

网友:
换电感试试

网友:
后面米短路吗 翘起电感测试

网友:
PC508换了试试

网友:
断结点拉个1.5V烧烧台

网友:
电感换个试试 要不就是  后级负载  肯定有问题

网友:
电感或反馈回路有问题

网友:
先测一下VIN的波形是否异常

网友:
是不是后面有微短哟

网友:
电感有阻值了

网友:
个人感觉是不是 过载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测试阻值正常吗

网友:
PL501的对地是165上下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因为U49的S级短路 造成1.5v电流过大

网友:
想这样应该是后级有问题

网友:
冒烟还有电压,是不是还有短路

网友:
U49是一个什么管呀?如果你上传了图纸就好啦,顺便也下来看看。

网友:
G480图纸论坛一大推 我也是从论坛下载的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不难解决,谢谢分享。

网友:
看来确实是后继短路呀

网友:
那应该显卡坏 ,

网友:
kcc-rem-msq-p8h61

网友:
果然,负载过大造成的。。

网友A:
后级短路引起的电流过大,从而引起电感严重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短路引起的电流过大,从而引起电感严重发热

楼主正解啊 就是当时走了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