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OPEYE-H61-UATX 不过内存,无集显电压

楼主(2015-11-18):
。如题,拔掉内存,报警,插上去不显示,

网友:
这是台板吧,查内存条件,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换CPU试试,查内存条件,刷BIOS,内存不过一般就这么搞

网友:
这些都搞了,连南桥都干了,都不行,还是换板了,搞不够工钱

网友:
H61不过内存的刷BIOS试一下

网友:
那代表没跑过

网友:
刷个BIOS试试,我前几天也遇到,插不插内存都报警。刷BIOS解决

网友:
看见就卖垃圾,我都懒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