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30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5-11-18):
刚从客户那里接过来一看是三星R430(心想又是送钱的机器啊) 插上电源跑0.3,估计是NEC的问题(心里是这样想的)报价打发客户走人,拆机。。。。
拿到裸板测量了一下各电感电压,发现3V 5V 都没有而且待机芯片很烫,这款机器是按开关后才会出35v的,不按开机的时候待机很正常0.012左右。打了电感对地值发现有点偏低28,先换个待机芯片试试!

换上芯片发现还是一样,看来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这是比较郁闷了。。。

后面想了一下,直接手动开启35v看看有没有出来,于是把Q16跟Q18的2脚跟3脚直连,测量发现35v是正常出来的,那待机这一块问题不大。(为什么开机就会发烫呢,以前也修过这种情况。一般是2级电压短路,才会这样)
先从3.3v开始找,一路找到了Q532

马上打了一下1256脚,对地址006,终于找到问题了,然后请上烧鸡大法。。。。
最后发现是C500电容短路

去掉电容,阻值正常然后把之前短接的Q16根Q18 断开 上电电流一路小跑。。。。。

写的一般般,加分哈

网友:
有图纸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A:
这个通病 地球人都知道了 把   rtc 电路有问题 就会待机高的   是南桥下的电容漏电, 短路

网友:
呵呵,通病贴,写的还可以

网友B:
有没有图纸或者点位图啊,三星的板子一般都不标位置的

网友:
楼主,咋没看到Q18

网友:
这个通病还要查吗?

网友:
这里q18本身d级推测应该是与q19 g级相连的。

网友:
我这个新手也没有看到

网友C:
于是把Q16跟Q18的2脚跟3脚直连,测量发现35v是正常出来的,这个是什么原理啊  这样就能开3V  5V吗

网友:
有图纸修还是比较快。

网友D:
这机器,查到3v,5v有短,直接挑电感确认下是哪个,直接烧机应该也可以找到故障,应该不需要跑图纸吧?直接上2.5烧,可行吗?

网友E:
电容在硬盘 下?不是线性3.3吗

网友F:
把电容的位置拍一下,很难找到

网友:
能上个图吗就是电容的位置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是通病。擂主CMOS电池要测一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通病 地球人都知道了 把   rtc 电路有问题 就会待机高的   是南桥下的电容漏电, 短路

这个不是南桥那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图纸或者点位图啊,三星的板子一般都不标位置的

这款老机器有图纸

网友:
哈哈 是Q19 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于是把Q16跟Q18的2脚跟3脚直连,测量发现35v是正常出来的,这个是什么原理啊  这样就能开3V  5V吗

强制开启35V 待机,是Q16跟Q19哈,写错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查到3v,5v有短,直接挑电感确认下是哪个,直接烧机应该也可以找到故障,应该不需要跑图纸吧?直接 ...

这个是2级电压短路,直接烧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在硬盘 下?不是线性3.3吗

那个没坏,不过我也干掉他了,预防。。。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把电容的位置拍一下,很难找到

就在电源接口哪里,有个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通病 地球人都知道了 把   rtc 电路有问题 就会待机高的   是南桥下的电容漏电, 短路

呵呵,关键不是那个问题!

网友:
呵呵 通病吧 硬盘盒子下面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我也是啊!看了半天那个Q18呢?原来是写错了啊

网友:
三星的资料太难找了

网友:
不仔细看图,差点找不到Q18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是南桥那个电容

不管他是否是通病,但楼主能够这样认真地分析出来,很难得,由此可见,这三星的R系统的贴片电容质量真是有点不理想。感谢楼主的奉献,学习了,希望以后能发表更多的文章。

网友:
二级35v有短路咋会使待机芯片发热

网友:
楼主是哪个电容出问题了。应该来个图片我们学习下

网友:
有图纸就好修的吧 ??

网友:
有图纸就可以修,没有就哭了

网友:
这个也是个通病来的,写得不错啊!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
简单明了 赞

网友:
简单明了 赞 二级短路 么有图纸还是比较不方便的

网友:
虽是通病,但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啊  帖子上好多了   南桥下面电容 短路 导致 3V 5V电压出不来 待解 芯片发烫

网友:
由图纸得知短路电容是睡眠开关连一起,不是RTC电路

网友:
写的不错。不过要写这么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在电源接口哪里,有个三极管!

哦,这个坏得应该很少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通病 地球人都知道了 把   rtc 电路有问题 就会待机高的   是南桥下的电容漏电, 短路

那个是待机0.18A的吧,但是这个烧机法,楼主似乎运气不错啊,我烧机经常烧不出的,汗。。。。。。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个是待机0.18A的吧,但是这个烧机法,楼主似乎运气不错啊,我烧机经常烧不出的,汗。。。。。。

跑0.2基本上上是南桥低下那个电容问题,我跑0.3 所以不是哪里问题

网友I:
楼主推断2级电压短路的思维确实高啊!

网友:
又让我长见识了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楼主推断2级电压短路的思维确实高啊!

因为按开关待机芯片就发烫,不按开关待机芯片很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因为按开关待机芯片就发烫,不按开关待机芯片很正常的!

分板的很对,确实是个聪明人啊。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思路不乱,学习

网友:
三星的用料也是很差的。

网友:
这机器通病不少呀

网友:
机器表面现象迷惑人,实则不简单

网友:
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
很少能遇到啊

网友:
要求拍电容位置

网友:
这机子那里的mos管坏得多

网友:
东芝大电容是通病

网友:
直接烧   方便又快捷

网友:
下次拍哈。。。

网友J:
有没有图纸或者点位图啊,手上一块一样的版,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没有图纸或者点位图啊,手上一块一样的版,不过内存

有图纸,没有点位

Intel_三星_R430_Suzhou-UL(GM45).pdf

网友:
嗯,,新手要习惯看图来修

网友:
不是电容的问题呀

网友K:
肠管2脚 3脚直连出3V  5V 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2级电压短路,直接烧不出来!

说的不错,这明显是一个休眠开关相连的电容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肠管2脚 3脚直连出3V  5V 不懂

相当于强制开启35v

网友L:
我新手想问一下, IC 1脚和6脚是开启脚吗,那你这样短接,那IC 6脚是高电平,IC 1脚是低电开启,是这样吗

网友:
学习了,还没试过强制开启35V的

网友:
不用找的直接烧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新手想问一下, IC 1脚和6脚是开启脚吗,那你这样短接,那IC 6脚是高电平,IC 1脚是低电开启,是这样吗

这里是低电平开启的

网友:
无待机直接查待机条件吧。

网友:
没想到LID那个地方的电容也会坏,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在硬盘 下?不是线性3.3吗

不是线性短路

网友:
烧鸡很管用啊

网友:
适当的烧烧还是可以的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在学习笔记本中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烧出来呢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不少啊

网友:
通病谁不知道是通病啊 楼主只不过是让你们知道因为什么成为同病的

网友:
通病的机器现在越来越少了

网友:
小短还是蛮难查的

网友M:
三星的感觉通病挺多的,估计是进了液体,电容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是南桥那个电容

认同 鼓励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三星的感觉通病挺多的,估计是进了液体,电容短路的

没有进液体的,估计是用的时间长了!

网友:
可以啊!!楼主!!这境界很牛逼了。。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一次  刚开始以为是南桥背后电容  结果?

网友N:
三星的电容问题确实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三星的电容问题确实很多

现在的机器少了

网友O:
打了电感对地值发现有点偏低28 , 是  3V  5V 电感偏低28吗?  偏低28 手动开启 3V  5V 应该不能开启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打了电感对地值发现有点偏低28 , 是  3V  5V 电感偏低28吗?  偏低28 手动开启 3V  5V 应该不能开启出来吧 ...

不是35V 电感的问题

网友:
这种通病对于我们这些小白白太有用了

网友(2016-01-05):
就算是通病,也要知其所以然

网友:
不错,估计很多人不仔细看贴,果断就认为是硬盘下面的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