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看看这三星SCX-4200那里问题!谢谢

楼主(2015-11-18):
今天我接到一台三星SCX-4200打印复印一体机,复印出来的效果是这样的!我从来都没见过,有黑道的地方,左边正常的字压缩了右边是黑色的框框!

到目前我还没见到连电脑打印出现这问题!是扫描仪排线坏了还是扫描器坏了!求大家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有没有换墨盒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墨盒试呢

这个我还真没试过!硒鼓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打出来的东西有时正常,有时只是某一部分向左边压缩变得很小,好像缩印了一样的,而压缩的这部分右侧就会出现一块黑色的方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墨盒试呢

我见过扫描器排线断了会出现从左到右的一条条的黑色!可这个现象没见过!怎么会有一部分字体压缩呢?

网友:
打印下看看正不正常,正常的话,先换个扫描排线看看从便宜的配件下手~~~

网友B:
我遇到过字体压缩的问题,原因是鼓芯上齿轮磨损严重,打滑造成的,这种不规律的黑块 如果打印复印都有,那就可以考虑下传动齿轮或激光器部分的问题, 如果只有复印才出现,就考虑扫描部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字体压缩的问题,原因是鼓芯上齿轮磨损严重,打滑造成的,这种不规律的黑块 如果打印复印都有,那 ...

我昨天把扫描器的排线有折痕的地方重新焊接了,然后把那个地方往前串了一点,激光器我也清理了,到现在还正常,一会儿再测测,要是没问题的话就去换钱了!
说实话这种右侧出黑块,左边会缩印的现象还真没遇见过呢!

网友:
排线   问题 多吧

网友:
这机器排线通病

网友:
嗯!激光器里会转的那个镜子一头脏也是通病!

网友C:
没看懂写的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写的什么意思

小白要努力哦!我的机器都修好了!我反复试过都正常,客户都取走两天了!看样子没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小白要努力哦!我的机器都修好了!我反复试过都正常,客户都取走两天了!看样子没问题了!

是没看懂你说的什么故障 你修的是扫描排线么 那应该在电脑上扫描一张就可判断故障 试试吧可能会返修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白要努力哦!我的机器都修好了!我反复试过都正常,客户都取走两天了!看样子没问题了!

  lz    换了什么啊   分享一下啊! 发个照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没看懂你说的什么故障 你修的是扫描排线么 那应该在电脑上扫描一张就可判断故障 试试吧可能会返修的啊

激光器扫描头缆都弄了!在我手里测试时只有一次显示过LSU错误!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E:
lz    换了什么啊   分享一下啊! 发个照片啊、

把扫描器的排线有折痕的地方重新焊接了,然后把那个地方往前串了一点,激光器我也清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扫描器的排线有折痕的地方重新焊接了,然后把那个地方往前串了一点,激光器我也清理了!

  哈哈  修好 就好,,恭喜lz   啊!

网友:
应该是  排线

网友:
最后是排线吗?请告知

网友:
原来排线问题造成的啊,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