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12不触发之蛋疼的维修。

楼主(2015-11-18):
许久没有发过贴子,最近也没什么好点的故障拿来分享给大家的,下面带来比较蛋疼的维修,哈哈。
主题:整机联想的L412  板号:DA0GC9MB8D0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各户送修的,各户说:此机器进过水,然后我自已拆开吹干了,能用一天,第二天早上就不能开机了。(要是这么轻易好,那还要我们干嘛呀,你自已够可以修好了)好吧,把各户打发走了,迅速拆机吧,或许是捡了个便宜。机器是拆开了,目测好久都没有发现有进水的痕迹,(心凉来一半),但是在目测过程中好像发现有点不对近呀(没看到EC),细心再看一遍,还是没发现,不可能吧EC那里去了,最后它藏可够深的呀。原来在这里:

就在这下面(我去找你找的好苦呀,一掀开,重大的发现:

那我就高兴咯,原来EC腐蚀了,那我就三下五下的把EC重新的加焊了。电流出来了0.01然而没什么卵用,顺便打下了BIOS的1 2脚,没波呀,下载BIOS吧。
刷了BIOS故障依旧,EC坏了,算了,还是一步一步来吧,一测发现:
这里没电,顺着追查

有个上拉电阻(测阻值没问题呀,源头有3.3v而EC那端没有电压)难道EC坏了,型号:ITE8502E手上没有这个型号的,在网上搜索下,ITE8502E可以跟8500E代换。唉,没办法了,试下吧。(我把坏的拆下通电量了EC那端有3.3v电压已恢复正常)把新的EC焊上去,通电测试,我去还是一样EC那端还0V,什么节奏呀?这下我想静静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导致3.3.过不了呀?我想想呀。一念之差BIOS资料出错也会引起的,不可能吧,之前刷过来了,不管了把BIOS拆下了吧。
哗哗,奇迹发生了,电压过来了,难道BIOS资料有问题(我真想。。。。算了)重新下载吧。刷好了,通电还是一个鸟样,但是3.3v过来了,按开关也有跳变了。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待机电流没了,难道EC不能代换吗?后来我还是不服,把原来的EC焊回去,一通电,电流哗哗的一路奔跑,呵呵,终于亮机了。(为什么EC不能代换呀,论坛有人代换成功了,我的EC是新的,难道也要后缀名一样吗?
这是我下载刷了之后有问题的: (我就不说是谁的了,做回好人,为了验证是不是BIOS的问题我把它刷上去,结果EC的那端3.3.此终过不去呀,上传这位兄弟真坑呀)
不要怕我有好的BIOS,我就不上传了论坛有的,我给你们链接吧,在此我也要感谢这位兄弟的分享好的BIOS: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4299-1-1.html
晚上写贴不容易,请大神和小神都加下分吧,3Q(最后走句粤语

网友:
这个EC藏的真深

网友A:
进水 客户处理 继续使用 结果烧芯片

要是进水断电直接给咱们处理 或许维修成本会下降

论坛的bios 有些受版号 主板配置 备份刷写方式等多方面影响 所以很多不正常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 客户处理 继续使用 结果烧芯片

要是进水断电直接给咱们处理 或许维修成本会下降

谢谢饼哥提醒。。

网友:
是的,真会藏的。。

网友B:
对我们这样新手天天泡坛子也有长进,至少点位从不知到能用一点点,最后楼主的字真伤眼

网友C:
这的机子有意思,EC在铁皮底下的啊

网友D:
第一次加焊没用吗,非得拆下重新焊上,还是风抢吹时比周边电阻次好了

网友E:
想问一下楼主你第二次下载的BIOS资料从哪找的

网友:
联想有几款机器EC都是藏到那个下面在

网友E:
搞不懂为什么进水会导致BIOS资料丢失、进水应该是烧毁IO跟BIOS吧

网友F:
bios坏了导致3.3v没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问一下楼主你第二次下载的BIOS资料从哪找的

我发了链接呀,这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加焊没用吗,非得拆下重新焊上,还是风抢吹时比周边电阻次好了

因为底下爱的焊盘氧化了,只能重新拆下了重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的机子有意思,EC在铁皮底下的啊

呵呵,我也是第一次发现的。有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我们这样新手天天泡坛子也有长进,至少点位从不知到能用一点点,最后楼主的字真伤眼

什么字呀,这么伤的你眼?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坏了导致3.3v没过来

是BIOS资料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不懂为什么进水会导致BIOS资料丢失、进水应该是烧毁IO跟BIOS吧

是微进水的

网友:
这样很绕呀 兄弟

网友:
又是BIOS搞的鬼

网友G:
这机器就是不一样,修过一个通电短路的,放到第二天,自己好了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这台进水的机子,搞来搞去,无非就是进水坏了BIOS程序吗?

网友H:
时间都花在这台机子上

网友:
除非自己修过很有把握可以代换,维修尽量不要代换,很多时候容易走弯路

网友:
修笔记本 就是要慢慢查

网友:
技术不错啊,分析的好啊!

网友:
原来是BIOS问题

网友:
不错,学习啦,进水机器是不好搞。

网友:
维修要细心,按部就斑

网友:
看完了总结一下,  为什么开启信号过来了  到EC那边会没有3.3V 而你刷过BIOS以后就有了?   楼主能帮我解释下么,我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器就是不一样,修过一个通电短路的,放到第二天,自己好了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器就是不一样,修过一个通电短路的,放到第二天,自己好了

送钱的机器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时间都花在这台机子上

一个下午而已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还不错,也挺细心的啊!

网友:
大爷。 你这字把俺的狗眼都刺瞎了。的。

网友:
我好像也修到过一台这样的板,也是不触发,找EC找了半天

网友:
BIOS也会导致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I:
还是不明白进水,会导致BIOS资料坏吗

网友:
找遍了才找到吧 这个ec藏的好

网友:
万能的BIOS    下次注意了  谢谢饼哥的提醒

网友J:
IT 的 EC有时不能随便代换,就是原型号,后缀名不一样,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IT 的 EC有时不能随便代换,就是原型号,后缀名不一样,也不行。

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是不明白进水,会导致BIOS资料坏吗

会的,有个保护脚

网友:
BIOS程序怎么会把3.3拉低呢

网友(2015-12-18):
谢谢分享啊      我遇到过一台 RSMRST 这个复位无电压刷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