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5-11-18):
大家好,我把R230的墨头泡在清洗液里一天装回去后不认连供墨水,开机自检后墨水灯亮,电脑驱动里墨水全是XX这是怎么回事呀
电脑

网友:
大神们帮我分析一下呀,是烧连供了,还是烧墨车了,不认墨盒呀

网友:
噴墨打印机改连供麻烦事太多了,像楼主这种不认墨盒的连供搞过几次,都是检测芯片的问题,貌似连供上的永久芯片是比较耐操的,我觉得可以先换成普通墨盒试试,还是不认墨盒就一定是走车上检测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我单装一个黑色墨盒打印机能不能工作的,能不能试一下是不是联供的问题

网友:
单装一个不可以的 你在仔细的看看是不是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