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97前置音频插联想主板转接示意图。

楼主(2015-11-18):
自己做个备份。
有需要可以看看。

网友A:
联想的前置确实有点特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前置确实有点特殊,,,,,,,,,,

网上一大片互转HD的示意图,ac97没看到,自己试着改成后就画了个备忘。。。。

网友:
这种每个脚的名称板上都有标注的

网友:
不错啊,平时最不喜欢联想的机器了,换主板还要改开关针和usb线,我都是改的开关和usb,重启和音频都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