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款华硕仿苹果笔记本的装系统的头疼问题

楼主(2015-11-18):
手上接到了一台仿苹果的华硕上网本, 之前也有一台可是找不到型号,里面是有MINISATA口的硬盘和SATA口硬盘,一共两个硬盘的,都是因为装系统认到了U盘但是不管你如何选择就是启动不了,试了千万中办法一个头两个大,这是碰到的第二台了,之前第一台是老板搞得使出浑身解数也没辙, 遂来论坛像大神讨教一下有没有遇到此神机的一些治它法宝

网友:
原先的是什么系统,如果是WIN8的,你要考虑是不是要做个UEFI系统呢。还有不能引导,你把提示拍上来看看到底是哪个原因引起

网友A:
不从U盘启动有可能是BIOS里设置不对,还有装系统的方法太多了,不一定非要U盘装,随便说几个,网刻,USB光驱,能进系统就安装一键GHOST工具,或者DOS工具箱,确实不行就把硬盘拆下来把系统复制进去后再装回机器来安装,等等等,方法太多了,不要只纠结一种方法,

网友:
有些机子就是不好装系统

网友:
要看你装什么系统了 装W7的话要把安全启动关掉 把uefi模式改成Legacy   还有那个固态硬盘激活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从U盘启动有可能是BIOS里设置不对,还有装系统的方法太多了,不一定非要U盘装,随便说几个,网刻,USB光 ...

同意此说法,装系统还不简单吗

网友:
直接把硬盘拆下来,在别的机器上做系统。在原机上展开如何

网友:
这个本本应该是打开了快速启动。这种机器应该有一个复位孔开机用针捅5S进到BIOS里面重新设置应该可以

网友:
这样的机器我是碰到过啦,可以说和上面他们说的我都试过不行,楼主如果还有系统建议你不要给人家做系统,做不了的,这样的机器

网友:
我感觉你应该把U盘做成UEFI的启动模式,应该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此说法,装系统还不简单吗

楼主的老板用了浑身解数,呵呵 你说的太轻巧了吧

网友:
具体什么型号啊?上华硕的官网看看,也许有说明

网友:
这种水货  就是三五   图纸  blos   点位   都没   。。

网友:
取下来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