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不过内存和进BIOS掉电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5-11-18):
开机刚要进系统掉电,进bios里几秒掉电。有时跑c1不过内存(不插内存也c1)smbdata无波形。测-slp_s3在PCH_VRMPWRGD之前掉。有人修到过权限太高看不了。还有谁修到过谢谢。bios刷过,过温信号,io电压监测没问题,

补充内容 (2015-11-19 10:29):
发现冷机进系统用的时间长一点掉电。已经找到故障点。晚上发结果

补充内容 (2015-11-19 14:23):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9099-1-1.html结果这里

网友A:
按你说的,桥有很大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说的,桥有很大的可能

不是桥的事

网友:
不会是调换下BIOS好了吧

网友:
晚上了发出来看看啊

网友:
查一下电压,

网友B:
内存旁边 8脚 小芝麻管 估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旁边 8脚 小芝麻管 估计坏了

这个板子8角空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9099-1-1.html

谢谢分享,刷程序弄习惯了

网友:
进blos都掉电的话  一般用示波器容易找出问题来  打波 看那的不正常

网友:
谢谢分享。修好了我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