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帮忙,把把脉吧。

楼主(2015-11-18):
故障:桥的1.05V出来只有0.4V,查供电芯片如下。VIN 19V   VDDP和VDDA都为5V  ON/SKIP3.3V  VREF0V
换过两个芯片,换过PC71电容。大神们给点思路吧。店里没有示波器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KL7_HURON_RIVER_0104.pdf

网友:
先检查一下其他的电压,说不定被哪拉低了

网友:
对地值是多少?

网友:
不出VREF  ,关注一下PR81  100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