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技嘉GA-H61M-DS2 rev1.0 从不触发到BIOS修复最后修复完成

楼主(2015-11-19):
前些天朋友的一块主板技嘉GA-H61M-DS2给挂了,后来他拿到别人那里维修,别人弄半天弄不好,后来想到我,硬是要我给他修好,我就跟他试试,好了废话不多说,进入主题,当我接到主板时位于F_PANEL的座子全变黄变黑,可以说是别人烧的一塌糊涂。当我短接PW正负极时,主板没反应,不触发。测量PW的两个接线柱,两个都是0V,于是打开图纸查找PW的两个接线柱的来源,PW负极直接接地,是常规的设计方法,有的是通过电阻电容串并接到开机芯片,PW正极的来源是经过一个ESD17小芯片不知道是3号引脚还是4号引脚(我这里实际测量的是两个都相通),3VDUAL_PCH在经过一个电阻R377 8.2K/4 产生的3.3V电压,作为一个-PWRBT_1信号再经过R364  33/4电阻后面并联了BC151   0.01u/4/X7R/25V/K电容。最后才形成-PWRBTSW信号给I/O芯片 IT8728F(GB) 的第106号引脚且这个信号到了I/O芯片里变成PANSWH#/GP43。这时候有人发现有个我这里有个Q48没做介绍。因为我这里的实际情况是这个是空脚,没有东西。好了。这下理清思路,就开始查找问题。我就直接测量ESD17芯片的3号引脚与4号引脚,发现有3.3V电压,而PW正极没有,果断直接飞线从ESD17芯片的4号引脚飞线到PW正极。弄好之后,接好电源cpu内存之类的,嘿嘿,可以触发,但并没有那么顺利,主板风扇转三到五秒停一下再接着转,这就奇怪了,不像是主板大短路,好像是哪里的信号有问题,又开始重新查找,那个郁闷啊,纠结啊,突然看到BIOS芯片好像有焊动过,不罗嗦 ,直接把bios芯片干下来,刷bios,这个是双BIOS,在技嘉的官网上找到了f2版本的BIOS,刷上去,弄好之后,开机,我去,故障一样,我就耐心的等了会,嘿嘿,转转停停四五次之后开机了,我想这下差不多修好吧,哎。但是事与愿违,出现错误,BIOS的主BIOS出现错误,提示:main bios checksum error,这下纠结了,技嘉的双BIOS就是这点不好,咋办呢,在网上查询了一下,有的说要原装的光盘恢复BIOS,有的说要返厂维修。这些方法都不现实,在网上看到有个牛逼的高手,说直接短接BIOS的1脚和8脚,试了几下。不行,是我哪里没操作好还是怎么的。想呀想,突然想起我原来的时候修过这样的板子,当时好像拷贝了BIOS,可是电脑叫我女票拿到家里了,赶紧联系我女票,纠结了。我女票的弟弟把电脑弄的中毒了。我一咬牙连夜跑到女票家,来回开车一个差不多两个小时。刚好找到那个BIOS,回家赶紧给刷上去,嘿嘿。一切顺利。
最后附上图纸和原BIOS,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用。

网友:
为个BIOS这么奔波~

网友A:
曾经有过有过一块技嘉的板,提示主bios错误,我当时就直接把付bios和主bios芯片对调了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曾经有过有过一块技嘉的板,提示主bios错误,我当时就直接把付bios和主bios芯片对调了位置,

技嘉的BIOS对换,行了吗?

网友:
LZ精神可嘉啊!

网友:
楼主讲的好详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的BIOS对换,行了吗?

我试过啦,试用一天就挂了,最好从官网刷一个

网友:
这就是图纸的方便之处,技术还可以的

网友:
为个BIOS这么奔波,不容易阿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有过有过一块技嘉的板,提示主bios错误,我当时就直接把付bios和主bios芯片对调了位置,

这种方法不可取

网友:
楼主不用跑一个多小时,坐着等1分钟就行了,英文提示系统主BIOS损坏,将从副BIOS恢复引导。这时有滚动进度条。

网友:
刷BIOS好了  ,上家竟然弄了这么多地方。。。

网友:
你能一张图一段文字发吗,看这真累啊,你不会插入吗

网友:
技嘉主板大多都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