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808 VER:1.0 B75MA-E31 不触发 维修

楼主(2015-11-19):
上学不学好,长大修电脑。这玩笑话说得多好,但真正接触电脑芯片级维修后,才发现上学不学好,长大修电脑也仅仅是玩笑话,这几年从HM55芯片出世后,才发现这主板维修也变得太难了!简单的还是挺简单的,但信号级的就是不好搞呀!一头雾水,才想起来当初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呢?学上好了,就是维修也能站在高处呀!。。。 废话说多了,进入正题吧!今天接手一块V星 MS-7808 VER:1.0 B75MA-E31 主板一块,拿起来开关一点,不触发,这V星B75主板不触发碰到过几块了,只有一次加焊桥好了,不过没两天就不稳定了,有时触发,关机后就不能再次触发,有时放下电就可以,唉!!!只能是退钱了事。心想:又得过了,心有不甘的测量几个基本条件后,发现还是SLP_S3#信号一直为低电平,想着这桥加焊过好几次都不行,也不加焊南桥了,跑跑线路吧!图纸刚好论坛上也有,搜索了一下SLP_S3#总共有跑到4处地方,是不是被哪里拉低了 图纸是有,不过主板上都没有标识,没办法了,只有跑下线路,IO拆下发现82脚明面暗面都有线路,先是跑了下明面这边是通往Q34 发现这个位置是空的,往下跑暗面这条线路U5 这个芯片是有的,被我拆了,一碰开关测试卡亮了,码跑起来了,也显示了。心情大好,由于没有这个芯片,就没有理会它了,试了一下开关机正常,进系统测试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不知会不会有什么影响,知道的大神出来解释一下。。。至此维修结束
顺便广告一下,招收小师傅一名,或实习师傅一名,(主板,显示器,笔记本都会点的就最好了,不求精通,只求样样会点)。人品端正,无不良嗜好者请联系:QQ 308568828   请注明在【迅维】论坛上看到的

 会员1456028300鑫豆2024-8-11 13:05

网友:
u5在这里推测是控制5伏双路供电切换工作或usb供电产生的。

网友:
VOUT出的是5V嘛

网友:
你是直接拆了吗

网友:
推测就是5V电压,这里U42为USB供电管理输出芯片。

网友:
师傅好腻害啊!这么难修的板都让你修好了,H61和B75的加焊桥后好的几率有多少???

网友:
师傅给个地址我去。。。

网友:
V星USB八角芯片很容易坏啊

网友:
招收小徒弟才对吧~

网友:
呵呵,拆了应该有其它的影响吧

网友:
6666.师傅厉害啊

网友:
+5V DUAL 双路供电  用于切换不同的APCI工作状态下的供电的管子

网友:
U5是V星采用的双路供电切换芯片。

网友:
把图纸上传一下吧兄弟 谢谢

网友A:
今天我也修了张这个主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也修了张这个主板哦

你修的什么问题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