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880g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11-19):
昂达a880g问题是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开不了机,试了几次是这个问题,测一下待机3.3v,1.2v都正常,开机针也有5v伏,那么测一下io以图

测一下io待机供电正常,测31,32脚有高低跳变说明正常,再测33脚也有3.3v供电正常,测一下34脚也有低电平出说明io一切正常,那么只能绿线跑线以下

测场管g极为1.25v有点低,d极5v正常所以导致d极没有完全导通,所以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开不了机就是这个原因,我换了一个场管一样,所以把场管拆掉,把场管
d
s极连在一起,这样搞定,搞好图以下

网友A:
mos管s级正常在这里是处于接地状态的,本身控制级连接io34脚,楼主这里画的线路图有问题。

网友B:
台式机不触发一直不会修

网友C:
IO34脚直接拉低绿线吗?

网友:
这里io34脚应该是控制mos饱和导通和截止工作的。

网友D:
可以说是绿线没有拉低吗

网友:
是的,绿线电压没有被拉低导致主板开机不触发。

网友:
这样稳定吗?

网友E:
lz     跑线那么犀利 怎么换了一个上去 还是一样啊!

网友:
这样子处理可能造成主板不能关机。

网友:
这个不会有事,其他板都是这样设t

网友F:
引用 网友A:
mos管s级正常在这里是处于接地状态的,本身控制级连接io34脚,楼主这里画的线路图有问题。

Mos管s在不开机是高电平,开机后s极被io内部拉低

网友(2016-03-15):
引用 网友C:
IO34脚直接拉低绿线吗?

通过对应相连MOS管导通啦低绿线。

网友:
稳定的,操作目的就是通过飞线连接MOS管DS级强制啦低绿线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说是绿线没有拉低吗

可以说MOS管DS级之间测试内阻变无穷大无法啦低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Mos管s在不开机是高电平,开机后s极被io内部拉低

是的,MOS管在这里作用就是开关控制。

网友:
这里MOS管G级推测是连接IO 33脚工作。

网友:
场管g极为1.25v有点低,正常应该是3.3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     跑线那么犀利 怎么换了一个上去 还是一样啊!

那就是IO故障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G:
这样也就是强制拉上去
永不了太久而已
最多一两个月
不过已经可以了

网友:
稳定还行,
就是用不了多久

网友G:
引用 网友A:
mos管s级正常在这里是处于接地状态的,本身控制级连接io34脚,楼主这里画的线路图有问题。

S级不开机高电平
开机使得S级送给D级成低电平
也就是说 D级开机后会高电平来拉低S级成接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不触发一直不会修

不触发有很多种
IO  南桥 晶振
短路 与主板电源保护之类
重要就是你要熟悉时序与熟悉主板得各个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也就是强制拉上去
永不了太久而已
最多一两个月

IO没有损坏就行,即34脚照样内部工作为接地低电平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G:
S级不开机高电平
开机使得S级送给D级成低电平
也就是说 D级开机后会高电平来拉低S级成接地

是的,开机后D级成低电平主要变产由MOS管饱和导通工作来完成。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是的,开机后D级成低电平主要变产由MOS管饱和导通工作来完成。

我输了‘
理论不过你这个 诸葛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输了‘
理论不过你这个 诸葛亮。。。

我不是诸葛亮,这里MOS管DS级都没有接地,DS级输入和输出高低电平变化主要由MOS管处于饱和导通状态实现同步,MOS管本身损坏的话,在主板开机触发状态下,DS输入和输出电平就不能同步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触发有很多种
IO  南桥 晶振
短路 与主板电源保护之类

是的,还有与南桥待机工作组电压没有产生也有关系。

网友H:
这不是强制拉低了绿线吗 会导致关不了机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不是强制拉低了绿线吗 会导致关不了机吗吧?

不是,相当于绿线电压直接通过34脚内部电路接地啦低,没有经过MOS管控制,强制啦低绿线是通过短接绿黑线来进行,关不了机这里34脚对地阻抗短路偏低也会引起,排除MOS管没有损坏的情况下。

网友:
这里mos管推测是n沟道的,建议可以换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也就是强制拉上去
永不了太久而已
最多一两个月

是的,这样子pson信号工作电流会失去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F:
Mos管s在不开机是高电平,开机后s极被io内部拉低

Mos管S级在不开机推测应该是高电平5V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