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7G-2笔记本插入HDMI线蓝屏死机

楼主(2015-11-19):
很长时间的机器了,之前使用都好好的,甚至可以通过HDMI线输出到电视上播放4K,近段时间越来越慢。就重新分区上网下了个GHOST win7 32位系统给装了。有一天心血来潮插上HDMI线,笔记本立马蓝屏死机,照片拍摄于电视画面

后来用360重装大师重装了系统,安装驱动时选择的是管理员身份,出现如下画面

在安全模式下可以用HDMI线并且正常,怎么找问题?

网友:
补第一张图片

网友:
会不会显卡问题

网友A:
怎么看都像驱动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B:
注意一下每次蓝屏时的代码是不是都是一个代码

网友:
既然是 重装系统了,那么有可能驱动兼容不好。新驱动兼容不好吧.装回旧驱动有可能解决问题

网友:
官网上重新下载替换已装驱动试试。

网友:
定是驱动问题找个系统重新安装不要带驱动的

网友:
安全模式下能正常使用,说明还是驱动的问题,多找几个版本的系统试试!

网友:
从官方网站下驱动

网友:
做个纯净的系统

网友:
你还用360来重装系统  用U盘装个系统再试试吧!

网友:
不插HDMI就不会蓝屏的话,LZ多下几个驱动吧

网友:
一看标题,觉着太神奇了,我还以为是楼主解决了的哩,像楼主这样,如果线没有问题的话,那是否得考虑一下,接口太久没用氧化以及HDMI高清控制芯片问题呀?

网友:
不过,我想还是驱动问题占的比例比较大,先从软的下手先吧。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网友:
不会啊。除了插HDMI线蓝屏,一切测试都能过。原机驱动装了好多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都像驱动不兼容的问题

原机驱动啊,官网下的

网友:
安装系统之后出现,应该考虑系统问题。

网友C:
HDMI还带音频输出的,音频驱动也会有可能

网友:
估计驱动有问题

网友:
软件的问题,多换换驱动试试吧

网友:
这个就应该是系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一下每次蓝屏时的代码是不是都是一个代码

两张图片都是插入HDMI拍得,不插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DMI还带音频输出的,音频驱动也会有可能

这个是个好思路,谢啦

网友A:
换个系统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
多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缺少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系统也是这样的吗?

换了几个还是这样的,插上HDMI给蓝脸,安全模式下不会

网友:
   这个问题找了很长时间未发现问题,海尔大概是本地售后也打电话过来了,不过没有提供什么好思路(之后收到一条大约意思为本次服务费用为0元的短信)。后来想起来多加了一条1G内存(原来是三星2G,加了一条镁光1G),加了内存之前改的系统是win7 64位,就再装回64位。问题解决,3G内存装win7 32位不管哪个版本,插上HDMI就蓝屏,换64位不管哪个版本都没有问题。
是不是海尔硬件驱动没有做好??电脑驱动要更新了!!!

网友D:
又是盗版受害者。经常GHOST装系统,容易造成数据在硬盘底层沉积,用硬盘检测工具测试硬盘表现是好的,但装系统后会蓝屏、卡机、死机等。还是清零硬盘后用安装光盘全新安装吧。GHOST的驱动也有可能造成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是盗版受害者。经常GHOST装系统,容易造成数据在硬盘底层沉积,用硬盘检测工具测试硬盘表现是好的,但装 ...

这个与GHOST系统没有一点关系,不要看错了。不管是不是GHOST系统,win7 32位插上HDMI就蓝屏,更换成win7 64位,不管是不是GHOST系统,一切正常。
你说的什么数据在硬盘底层沉积,然而大约是想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