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化的荣耀手环zero拆解

楼主(2015-11-19):
人性化的荣耀手环zero拆解

  随着可穿戴智能的兴起,超多产品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这其中尤其是智能手环,拼命滋长,而不仅是品类多,价格更是范围宽,据获悉,手环的价格更是从 99-9999不等。价格低的无论体验还是功能依然是个坑,价格高的虽然功能丰富体验出色但仍旧是老大难的续航不足,难得一有一个续航于功能和谐的,外观 却很挫,因此,在功能、续航、价格上鲜有完美的产品。如今一线手机大厂荣耀新加入一枚智能荣耀手环zero,一个比手环更像手表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非常的人性的外观,它是否能在同质化严重的智能手环市场脱颖而出?是否良心之作?让我们脱下外壳看它的本质!

  由于荣耀手环zero不锈钢打造的圆形表壳,搭配腕带TPU亲肤材质的腕带,与其说是手环不如说更像手表。通体无螺丝设计,别出心裁的固定方式着实让人下了一翻功夫,最后在表带上才找到突破口。表带采用传统的连接方式,因此更换和拆卸还是比较方便。

  荣耀手环zero底部采用塑料材质,优质的金属烤漆工艺更为精致,第一眼很难区分出材质。底部设计磁吸式充电接口及重置小孔,采用内凹设计提升了的佩戴舒适度。同时也增加了充电时使用的便携性。

  在拆除表带后仔细打量了内部结构,发现此处的是由两种材料拼接,虽然缝隙及小,推测应该可以转动。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逆时针推动,果不其然开始转动。

  继续推,此时出现小卡扣,借助这些小卡扣用力。直到左右两边原表带位置完全被内部卡扣所取代。

  此时方可插入撬片打开金属表壳。打开后可以看到表壳为完整的不锈钢打磨,结构强度远高于一般镁铝合金,有着更高的耐腐蚀度及更好的抗摔能力,不存在一摔一个坑的尴尬。而旋转形的卡扣及全封闭粘合设计,形成双重保护,具备IP68级防水性能,避免了多数手环仅采用贴合设计易进水的问题。

  但随之而来的给拆解也带来了更大的难度,手术刀上场。

  让我拆机上两把手术刀这还是头一遭,荣耀手环zero粘合得十分紧密,以至于我不得双管其下。纵使千般小心,结果还是摔倒了,把显示屏连接线一刀两段了。可以看到荣耀手环zero表面内嵌一块尺寸分辨率为128*128的LED冷光屏,屏幕编号为S15618661301390.表内为电路板、锂电池及振动马达。采用一块3.8W 70mah的锂电续航。

  采用一体化圆形聚碳酸脂表面,拥有高透光率。聚碳酸脂自身柔韧性高的特点决定了基本拥有高抗摔能力,但不耐磨容易被磨损。同时可以发现在显示屏的排线设计上中间采用了焊接方式,充分考虑到了打开时被割断的意外,不需要带屏换,仅需要重新焊接排线头即可,进一步降低了维修成本。

  分离重置键的排线,进行下一步的拆解。

  荣耀手环zero并没有设计螺丝位,主板通过几个孔位的热熔来固定。这类做法的优势在于进一步加固外观的结构强度,增加在水中的耐压性,进一步防止漏水,缺点则是维修时需要割掉,无法复原。

  分离主板后可以发现,底部有一块强力磁石,以达到充电时自动与底座吸合的目的。在结合方式上采用连接扣加防水胶两种方式,既保证了结构强度,又增加了防水能力,缺点侧是一但打开连接扣,无法修复。

  荣耀手环zero在许多细节上还是可圈可点的,连振动马达都上了吸音棉。防止马达在高速振动时与底壳摩擦产生噪声,同时也增进了振动时的舒适度。

  蓝牙天线被固化到主板上,与许多厂家采用简单的电路板天线不同,荣耀手环zero采用不锈钢制作,同时很好地利用了表壳边缘的空间,大幅度增加信号的同时更起到固定主板的作用,可以说是又一个巧妙设计。

  用德国DAILOG号称全球功率最低、体积最小的SmartBond DA14580蓝牙4.1芯片(SoC)。是首款突破4mA无线收发电流极限的蓝牙智能解决方案,其独特的低功率架构的无线收发电流仅消耗3.8mA,运行电压低至0.9V,比市场上其它蓝牙智能解决方案低50%,而且其深度睡眠模式的电流低于600nA。

    耀手环zero优点:

  ①精工细作,无论是从外观、设计还是用料都一丝不苟,圆润的造型、金属外壳,让荣耀手环zero酷似手表,彰显出高贵优雅的气息。

  ②摒弃了传统的按钮式设计,取而代之的是触摸屏划动控制,在操作上更为简洁,同时给外观设计留下了更多的创意空间。

  ③采用不锈钢外壳,多道工艺打磨,结构强度高,金属质感强。有着更高的耐腐蚀度,更强的耐磨损能力,及更好的抗摔性,提升了安全系数。

  ④在防水设计上采用旋转形的卡扣及闭合的粘合设计,形成双重保护,同时内部零螺丝设计,结构强度高,具备IP68级防水性能,耐压系数高,防水性能好。避免了多数手环单纯采用贴合设计,易脱胶漏水的问题。

  ⑤在内部结构上设计紧凑,布局科学合理,整个电路板无浪费的空间,结构紧密高度集成,使得荣耀手环zero体积小,个头与传统的石英手表基本持平,厚度相当,智能手表既要保证续航又要考虑轻薄,能做到这种个头实属不易。

  ⑥所用无器件都为大厂品牌,德国DAILOG SmartBond DA14580蓝牙4.1芯片、Synaptics芯片、意法半导体STM32F411微控制器、德州仪器IPS62740降压转换器等等无一不是出身名门,有着更好的品质,带来的自然力更长的使用寿命更稳定的电器性能,为荣耀zero保驾护航。同时都为低电压版,转换效率高,大大延长了续航时间,能保证 3-4天的续航时间值得称赞。

  ⑦多数智能手环为了节省成本,内部仅为一个主控,一蓝牙模块外加一个三轴螺旋仪。而荣耀手环zero内置了更多的传感器,使得计步、睡眠等监控数据更为精准,更有科学性和指导意义。

  ⑧功能丰富,除了可以精确的统计行走、跑步等运动数据,并记录用户步数、卡路里消耗、运动时间、运动距离等,还能够智能区分静置和睡眠的状态,准确识别深睡浅睡的时间,并给出健康状态的评估。还可以同步监测的数据到云端,支持微信运动排名。除此之外更能够实现接电话、推送短信、微信提醒打开相机、定位手机、更换表盘等功能。

  荣耀手环zero缺点:

  ①采用一体化圆形聚碳酸脂表面,柔韧性高透光率好。聚碳酸脂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拥有高抗摔能力,但不耐磨表面易被磨损。

  ②闭合形式的粘合设计维修难度大,打开时容易伤到内部排线。

  ③虽然功能丰富,有自定义表盘可更换,但内置的表盘较少,功能不能单独定制,希望后期能加入用户自定义选择功能的模式,如用户可以自己动手制作喜欢的表盘上传到zero,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功能,如秒表、骑行码表、遥控拍照、触摸养成游戏安装,而不是统一的订制功能。

  点评:

  荣耀手环zero,通过精心设计,外观独特,零按键设计,零螺丝安装,全不锈钢表壳,在造型高贵优雅,完全脱离了普遍手环平庸的形象,无论是在造型还是在厚度上更像是一块石英手表。同时采用大品牌、低功耗元器件,多传感器设计,数据精准、3-4天的续航有保证,同时除了智能手环的常规功能之外,更有短信推送、微信推送、微信运动排名、自定义表盘等丰富功能,虽然也存在着一些遗憾,结合其人性化的亲民价格,出色的做工用料,及高颜值,依然是一款惊喜大于遗憾的出色产品。

网友:
如果能有永远不用换电池、不用充电的就好了

网友:
不用充电的就好了

网友:
貌似复制粘贴痕迹太明显了。。。。。。。。。。

网友(2015-12-19):
要是研发出一个免充电,就可以取代机械手表了

网友:
要是能自动充电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