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11r,拔掉充电器仍显示 使用交流电,求助

楼主(2015-11-19):
戴尔m411r,一开始是大短路.键盘下面进水,没有进到充电芯片跟ec相关的地方。。现在的故障是拔掉充电器仍显示 使用交流电。
如果再插上充电器,显示器马上暗屏。只能按关机,之后亮度才能恢复正常。。
充电器跟电池同时使用的时候,也无法查看电池信息。
已经换过一个电池
求助,从何下手。

网友:
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A:
单独用电源适配器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用电源适配器正常么?

正常。。。。。

网友:
是不是键盘进水,导致EC故障。

网友:
测下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B:
查IO的检测信号啊

网友:
bios刷过没有

网友C:
查适配器存在信号,问题应该是出在这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适配器存在信号,问题应该是出在这块。

是不是这个叫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IO的检测信号啊

叫什么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适配器存在信号叫什么?

信号叫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这个叫个。。

机器板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板号是什么?

戴尔 M411R AMD DIS DAR02MB38D0 MB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板号是什么?

版主大人,你的QQ是多少?我加一下
谢谢

网友:
解决了。。这个结果可能会让大家笑话了。把XP换win7就好了。这还是风城版主提醒,
因为是客户之前是xp,我还用自己的硬盘重装了一个xp结果还是一样,我想跟系统不搭界了,结果。。。。。。早知道装一回win7什么事也没了。。
在这里非常感谢凤城版主。

网友:
*脏话*系统引起的还真是奇葩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