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fn键失灵解决案例(联想电脑为例)

楼主(2015-11-19):
笔记本fn键失灵解决案例(联想电脑为例

笔记本fn键失灵怎么办?常见原因分析

  重启电脑。电脑长时间的运行会导致驱动的失灵,若平常Fn键都好使,偶尔一次失灵的话就可以重启电脑试一试。驱动没有问题的话那么肯定是热键启动项没有启动,或是一些优化软件将启动项优化关闭了,我们只要检查开启即可。

  更新驱动。下载驱动精灵或者驱动大师等软件,对电脑里的驱动进行扫描看功能键驱动是否需要更新,如果需要更新,更新后即可。

  下载驱动。出现这种情况还可能是驱动安装不全导致的,按照自己电脑的型号去官网上下载相应的驱动,驱动名字叫做“功能键驱动”。

  更换键盘。还有可能是键盘损坏,这时候就要更换键盘。

笔记本fn键失灵解决案例(联想电脑为例)

  首先,fn键和笔记本所安装的系统没有关系,各笔记本厂商都有其对应于fn键的驱动。当fn失*词语被过滤*,请前往各自笔记本官网下载fn的驱动。以联想笔记本为例,因此,前往联想官网,经过匹配,找到自己笔记本型号的fn驱动,并将其下载。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联想笔记本fn键的驱动是包含在“电池管理件”即“Energy Management“如下图:

  原本笔记本上已经有该软件,请将其卸载,然后重新予以安装;若没有,则直接安装即可。

  安装好后,要保证该软件开机时自动启动,千万不要用**卫士禁止该软件启动,否则,fn键仍然不可用。

光  安装fn键还不行,还要保证各硬件驱动安装正常。以测试触摸板的开关为例,安装好触摸板的驱动,然后按下:fn+f6,此时,触摸板就可以正常关闭了。fn键修复完毕。有的品牌的笔记本,它的fn驱动是一个独立的安装软件,不像联想这样将fn驱动放在电源管理软件中。这就需要大家自行查找了。

网友:
原来讲的是软件。。。我还以为是硬件有问题的维修方法呢!

网友:
应该就是热键快捷键驱动方面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