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15-11-19):
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的区别有哪些?

  近日,小编一位打算换新电脑的朋友一直在问我一件事儿,“我是买笔记本好呢?还是平板电脑好呢?谁更适合我?”。这样的困扰不仅仅出现在了小编朋友身上,许多消费者在选择时也遇到相似的情况。平板电脑和笔记本都叫电脑,作为目前最受欢迎的移动智能终端产品,平板电脑在近几年来以几何数级的速度在发展,其发展速度甚至超越了笔记本电脑,现在拥有平板电脑的人越来越多,价格也便宜,平板电脑其外观和笔记本看上去都差不多,很多人还是分不清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的区别在哪里。今天小编就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的区别有哪些进行详细讲述,先来了解下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的定义!

  平板电脑是一种小型、方便携带的个人电脑,以触摸屏作为基本的输入设备。它拥有的触摸屏(也称为数位板技术)允许用户通过触控笔或数字笔来进行作业而不是传统的键盘或鼠标。用户可以通过内建的手写识别、屏幕上的软键盘、语音识别或者一个真正的键盘(如果该机型配备的话)。平板电脑由比尔·盖茨提出,应支持来自Intel、AMD和ARM的芯片架构,从微软提出的平板电脑概念产品上看,平板电脑就是一款无须翻盖、没有键盘、小到放入女士手袋,但却功能完整的PC。

  笔记本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指用来记录文字的纸制本子,第二种是指笔记本电脑。而笔记本电脑又被称为“便携式电脑”,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机身小巧,相比PC携带方便。虽然笔记本的机身十分轻便,但完全不用怀疑其应用性,在日常操作和基本商务、娱乐操作中,笔记本电脑完全可以胜任。目前,在全球市场上有多种品牌,排名前列的有联想、华硕、戴尔(DELL)、ThinkPad、惠普(HP)、苹果(Apple)、宏基(Acer)、索尼、东芝、三星等。

  被称为“电子掌中宝”的平板电脑,是云技术深入的结晶产品。虽然大部分人把平板电脑认为是PC的一部分,但实际上,苹果所开创的这个平板电脑种类几乎是全新的,之前没有接近或者类似的产品,以前微软所设计的平板电脑都很笨重,使用体验也很差,最主要的原因是微软想把平板电脑做成PC,而苹果则是把平板电脑做成放大的手机,不要求全能,但凡能满足一些常用的功能既可,这种减法设计的方式更符合日益要求简洁的消费者,现在让我们我们从多种方面来分析一下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的区别。

  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的区别方法/步骤:

  1.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的区别之形态

  笔记本的结构要比平板电脑更复杂,能提供更多的接口,能支持更多的外围设备,笔记本大部分采用非触控操作,偶有采用触控屏幕的,而平板电脑大部分采用触控操作,也有部分产品采用可拆卸键盘或者滑出键盘。大部分的平板电脑都是一块板子,正面一个液晶触控屏,结构很紧凑简洁。

简洁的平板电脑

  2.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的区别之重量

  平板电脑的重量基本不会超过1千克,10寸的平板电脑在600克到900克之间,而7寸的平板电脑在400克左右,更加轻巧。而笔记本很少低于1千克,即使是上网本,也基本在一千克附近。

平板电脑和笔记本

  3.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的区别之体积

  平板电脑正常采用7到10寸的屏幕,整体体积比液晶略大,厚度不高于15mm,一线品牌的第二代平板电脑产品厚度大部分控制在1厘米以内。笔记本的厚度基本在20mm左右,超薄的笔记本也要超过15mm,笔记本中的上网本也采用10寸的液晶屏幕,普通的笔记本基本都是采用大于11寸的屏幕,其中以14寸的笔记本数量最多。

超薄机身

网友:

  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的区别方法/步骤:

  4.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的区别之输入  平板电脑大部分的命令通过手指来输入,麦克风和重力感应则用来辅助特殊的操作输入。笔记本的大部分输入都是通过键盘鼠标以及触摸板来实现,偶尔也借助麦克风或其余外围设备。

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的区别 键盘和触摸屏

  5.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的区别之使用环境

  平板电脑和笔记本同样都适合移动使用,就便利性来说,平板电脑由于体积更小、重量更轻、结构更简单,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而笔记本由于形态上的限制,则需要一个放置的地方才可使用,例如桌面、膝盖,所以早期的笔记本又叫膝上电脑。另外使用的姿势也有所不同,平板电脑就是一块板子,直接拿在手上既可操作,而笔记本电脑通常要坐着才能使用,就大大的限制了适用的场合,更适合在有桌面的室内使用。

  6.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的区别之功能

  平板电脑偏重于娱乐,正常用来看网页、看视频、看书籍、玩游戏。而笔记本则是全能型的设备,除了少量重力感应游戏外,基本都能在笔记本上进行。

  7.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的区别之内容应用

  平板电脑是用来消费内容,而笔记本可以用来创造内容,也可以用来消费内容,笔记本更具优势,但是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消费内容的人会占绝大部分,少量创造内容的人更多是在工作中使用笔记本。

  通过上述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的区别的详细介绍,相信大家对平板电脑和笔记本都有了新的认识,根据自己的具体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