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三脚元件丝印 N73k 找不到资料

楼主(2015-11-19):
主板上的一个三脚元件丝印 N73k 像三极管,又不太一样,
按n73找到一个菲利普的,不过是四脚的。向各位请教

网友:
三脚元件如图

网友A:
能拍清楚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拍清楚点吗

求助这个元件是什么可以用什么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助这个元件是什么可以用什么替换

你量下三个脚的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
样子真奇特 像二极管

网友:
板子待机电路短路开不了机,没有任何反应,其中一个n73k表面已经变形,好像烧坏了。谁知道这个n73k是什么?

网友C:
套用FANUC发那科公司主板维修人员的话:芯片烧焦鼓包不一定坏,之前一块板子的MOS供电管已经焦了,颜色都变了,其实没坏。   晶体管损坏的重要指征是每一只脚的在线电压,才可以判断该管子是击穿,烧坏还是断路?

网友C:
Q30编号肯定是一只晶体管

网友:
把好的拆下来.测阻值. 找其他的,一个一个测.有类似的就行了.

网友B:
在内存双路供电处有一个所以确定为P管,淘宝上找不到,不知可以用什么型号P管代替?BSS84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套用FANUC发那科公司主板维修人员的话:芯片烧焦鼓包不一定坏,之前一块板子的MOS供电管已经焦了,颜色都变 ...

你到底懂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内存双路供电处有一个所以确定为P管,淘宝上找不到,不知可以用什么型号P管代替?BSS84可以吗?

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是三极管或者MOS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到底懂不懂????

你学电子技术的时候,你们老师没有给你们一批实际测量出晶体管3只脚的电位值,

然后叫你判定是出于截止、饱和、放大还是开关或者烧坏的状态?

你是懂还是不懂呢?

人家FANUC高级电子技术主管都说芯片变色,鼓包,不一定是坏了

要实际测量在路电压值才可以判定

我不知道你究竟是懂还是不懂?

人家FANUC的技术专员年薪都是10W的

网友C:
即使你水平比FANUC的电子技术人员水平更高

说别人不懂,

那我估计你的水平肯定不如赵中秋先生

人家也不会狂到说别人不懂技术

就你水平高于别人?

网友:
这个是华硕板子上面的 我也修过,我是直接拆掉 23脚相连上去 解决的,具体你那是什么样 有没其他元件烧毁?这个是桥给声卡IO的供电路线

网友:
楼主的确应该给出三脚电压值
要么给出什么主板型号
直接查对应的点位或者电路图 都可以查到的

网友:
感觉这些求助有点没头没脑的,就猜测发帖的怕客户知道也没什么吧,客户有那个闲心找各个维修论坛的话,也太无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Q30编号肯定是一只晶体管

不过  我隐约看到管子右上有个D字母  其他的反光看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学电子技术的时候,你们老师没有给你们一批实际测量出晶体管3只脚的电位值,

然后叫你判定是出于截 ...

就送你几句话,看好了,记好了,
1.尽信书不如无书-------现在的书有多少错误的,你又知道多少(某个字母明明是工程代号,代表某个误差,偏偏有比较权威的出版社,出的书上说不是这个误差,而是另外一个高误差)真是......
2.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现在有几个人能把自己的绝学完全交给徒弟,教你基本的,或者按书本上介绍的知识来教你了,把你领进了这个门是责任,不教你绝学是义务
3.真理永远在少数人手上
4.这一句是我自己的-----------光量电压就能修好机子吗,笑话!
5.芯片变色不一定坏,这个我认了,原因有很多,我没必要解释给你听,但是说什么鼓包了也会没问题,我只想哈哈大笑,等你实战经验足够了再XX我吧
6.有人不说你,那是因为.......说白了不好,自己明白就行,实在不明白的话去问嘛,

你是不是来打广告的哟,呵呵,动不动就某某XX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即使你水平比FANUC的电子技术人员水平更高

说别人不懂,

我的水平比你高就行,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

网友:
你个破水平,比我高有个屁用,

我才是刚入门的小白

你个正式维客比我小小白水平高有什么XX用,

你就是一SXXXXB

你有本事出书,有本事年薪XXXW

你个DXXXXXXB,跟个刚入门的新手比,吹你M啊

水平高点,有M用?

网友:
没有书本知识,你就是一XXXXXXX

你有本事不要在论坛上学人家的技术

你有本事不要瞎吹

有本事去500强公司拿年薪

QNDY的,你有什么啊?

吹牛的本事吧?

网友:
江西吉安?

小地方出大人才?

YY了吧,比我们刚入门的小小白,你算个啥?

PI!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