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在哪里?联想yoga2 pro 跑300掉电,束手无策。。

楼主(2015-11-19):
如题,几十片。。

网友:
300是什么?

网友A:
发来我修怎么样?

网友B:
可能是300MA,我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来我修怎么样?

电流跑0.3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300MA,我猜的

电流跑0.3啊

网友:
楼主开什么价啊?

网友:
楼主修统货板的吗?

网友:
这么新式的板子,切实只能等大神

网友C:
这种板   裸板0.5A左右就亮机了

网友:
对啊 ,怎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   裸板0.5A左右就亮机了

0.3循环掉电重启

网友:
发你修吗?

网友D:
这么容易相信人,我不是自己开店,算了。

网友E:
都是一些板载cpu,估计CPU有问题

网友:
拿着板子就是搞啊

网友:
从哪里开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一些板载cpu,估计CPU有问题

加焊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容易相信人,我不是自己开店,算了。

修到过此板没有?

网友F:
旁边应该很多同行吧 囤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旁边应该很多同行吧 囤货的

旁边?????是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   裸板0.5A左右就亮机了

瞬间查各项供电啊   看看有没有缺少电压  没有就查温控   信号

网友G:
各种坑啊。。。我了个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各种坑啊。。。我了个去

各种坑????

网友H:
我觉得你应该刷下BIOS,然后查供电

网友I:
先搞CPU呀,这种U空焊很正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你应该刷下BIOS,然后查供电

bios 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搞CPU呀,这种U空焊很正常呀。

加焊了2片 没好

网友:
这么多片,都是同一个问题吗?照着修,楼主也该修出来了

网友:
供电呢?复位有吗?

网友J:
这些板子本身生产过程中就不合格的,和外面卖的维修起来有差别

网友K:
那么多板子 一样的现象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么多板子 一样的现象么 ?

都是一样啊   有几片好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这些板子本身生产过程中就不合格的,和外面卖的维修起来有差别

你修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修过吗?????

3年前修统货板,

网友M:
楼主真厉害,能接到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真厉害,能接到这么多

打工的啊 。。。。

网友:
感觉修起来挺麻烦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