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8 开机掉电 SUSON出来就掉

楼主(2015-11-19):
SUSON出来就掉  S5_ON 无问题   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手上N480故障跟你一样,SUS_ON出来掉,又出来又掉,反复如此,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N480故障跟你一样,SUS_ON出来掉,又出来又掉,反复如此,没修好

你看一下桥的 BIOS    我的是BIOS   断线

网友:
w我的不是,内存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