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平板专用的WIN8 64位系统

楼主(2015-11-19):
HP WIN8平板电脑需要重装系统,但不知有没有平板专用的WIN8系统,普通的WIN8系统装完后触摸屏能用吗?谢谢。

不能再玩了 -5

网友A:
平板上有两种,一种是常规的win8,一种是windows RT,都是原生支持触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板上有两种,一种是常规的win8,一种是windows RT,都是原生支持触屏的

是的。那平板装了个WIN8死活不出声音,都是官方驱动。换了个WIN10好了。

网友:
比较冷门的机器最好还是先做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