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机箱漏电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5-11-19):
电脑机箱漏电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电脑机箱漏电是指在电脑接通电源后,手碰到机箱会感到一"麻",有"电击"的感觉,拿试电笔去测试,发现电笔里的氖气管通红,而且和主机连在一起的音箱金属部分也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人体接触的安全电压低于36度,即可认为对人体安全影响不大,而电脑内部所使用的电压均为小于12V,因此一般的电脑漏电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但经常碰到机箱有发麻的被电感觉,估计谁也受不了,要解决电脑机箱漏电,就要先了解电脑机箱漏电的原因,对症下药,才能解决。

  电脑机箱漏电的原因:

  1.电源拆装不当

  安装电源不当会导致漏电。电源内部有大量元件,且空间又狭小,拆装时稍有不当,元件就可能触到电源外壳。像电感线圈等,几乎是裸露的,一旦触到外壳,直接后果就是漏电。 如果真的是电源漏电,人手的触电感非常强,严重的甚至可直接将手弹开。所以,装机电源 一定要选好,确保电源本身不漏电;自己拆装电源时要保证绝缘塑料保持原位。

  2.内部线缆破损漏电

  不少电源使用的线材质量都不好,这些线材一旦使用时间稍长,就可能外部破损。如果 破损的点刚好挨着机箱,人手摸机箱的时候就有触电感。不过电脑内部电压都低,最高不过 12V,因此这种情况下触电感很弱。用户可以先尝试将这些线缆集中清理下,避免与机箱接触,但最好还是更换新电源。

  3.主板也会漏电

  主板漏电时,手摸上去的触电感强烈,几乎和电源漏电差不多,有明显的刺痛感。主板 漏电会导致所有元件都带电,包括主板上的散热片、显卡等。漏电原因主要是电容破损或者 主板元件接触到机箱所致,用户可首先观察主板上所有电容是否完整,再检查是否有其他线 缆碰到了主板上的元件。尝试以最小化系统运行,如果主板还带电,那就是主板内部走线发生了变形,需更换主板。

  4.电脑静电释放

  主机电源会产生大量的静电,但其内部的“Y电容”可以消除这部分静电。如果电源里 的Y电容损坏,静电无处释放,就可能发生漏电。并且这个过程是持续的,只要手摸上去, 就有触电感。而主板上的各种高频电路,同样会释放辐射导致机箱产生静电。人身也带有静电,触摸机箱时静电一次性释放,再摸就没有了。解决静电,一定要使用带有地线的电源插线板。实在不行,可将机箱接地。

网友:

  电脑机箱漏电的解决方法:

  1、发现电脑机箱漏电,我们首先要确认自己所使用的电插板是否有良好的接地设计,如果没有马上更换(包括家居中较为常见的入墙式电插座),有了良好的接地,即便是产生漏电,也能把伤害和损失减到最少。

  2、打开机箱,看看机箱内外的接线,绝缘包裹有没有破损,线材的金属部分有没有裸露而接触到其他配件及机箱,有则马上予以更换。或者直接选择有尼龙网包裹的线材,这样也能起到较好的绝缘效果。

  3、排除了线材和插座接地的问题,鉴于前面的分析,产生机箱漏电几率最大的元凶是电源,我们就从电源方面去着手,拆开电源,看看电源的EMI电路是否完整,间隔元件与电源金属外壳之间的塑料薄膜片或者云母片有没有失去绝缘的功效,电源内部电容等有没有出现爆浆等情况,如出现问题,可以自行打造一张耐高温的塑料薄膜,在元件和电源外壳之间形成屏蔽阻隔,如不能解决则马上更换电源。

  4、最后检查机箱内部的主板、显卡,检查有没有出现PCB板变形等情况导致与机箱直接接触。检查的方法最好使用最小化系统,一方面让平台更加简单容易判断,另一方面可以避免硬盘等配件测试过程中的不必要损坏。

  5、最后检查机箱本身,一般的机箱前面板后方,都有一个连接主板音频、信号、开关、USB扩展的PCB电路板,我们也需要检查该电路板以及连接电路板上的线材有没有出现绝缘失效、元件短路、烧毁的情况,如有,可借助简单的电工常识和电工工具将其修复或更换。

  6、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将机箱放置到较为干爽位置(如原来安放位置较为潮湿容易引起电线短路),更换底部绝缘的鞋子等方法,进行全范围的判断,最终找出漏电元凶。

  对于一般问题不严重的电脑机箱漏电的情况,新手朋友还可以拿一根导线将机箱与金属接地物体连接,放掉漏电即可,注意接地一头你可以接到暖气片上额也可以接到铝合金窗户上等大面积金属接地物体上,直接接地板上效果不好,可能还会有机箱漏电的感觉,因此最好连接接地的金属物体较佳。

网友:
遇见过机箱带电,电手,最后在机箱后接一段铜线入墙才好。

网友:
这种故障一直存在着,只是很多人不懂怎么解决,只要不碰到机箱就没事

网友:
乱说这是高频磁场,产生的静电,接个地线就没事,不接也关系不大.

网友:
把接地搞好就没有什么问题了的

网友A:
摸电脑一定要穿鞋,穿一双干燥的鞋!
碰到潮湿天气你不穿鞋摸摸电脑看看,百分百电得你爽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电脑一定要穿鞋,穿一双干燥的鞋!
碰到潮湿天气你不穿鞋摸摸电脑看看,百分百电得你爽爽的。

是啊  特别是到冬天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