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拆个山寨HTC充电器

楼主(2015-11-19):
闲来无事拆个山寨HTC充电器

       角落里找到,实测充电电流500ma室电压4.9v,山货无疑,为了避免悲剧,果断拆开给大家看看

网友A:
能帮我看下这个芯片的型号是什么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帮我看下这个芯片的型号是什么吗?

整流桥     桥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     桥堆

电容顶上那个是什么?

网友:
直接换一个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容顶上那个是什么?

电容顶上的是开关管,你图里箭头指出来的是桥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顶上的是开关管,你图里箭头指出来的是桥堆

恩,好的,明白了 现在开始了解电源这一块的知识

网友:
这种充电器是毫无疑问的,只在是几块钱 的,都是这种料

网友:
哈哈哈 研究吧   可以申 几块呢

网友:
电源开关管用的是13003, 电子镇流器里的

网友:
电容顶上那个是什么?

网友(2016-01-17):
怪不得叫山寨的,做工真差,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