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25不触发之小白维修

楼主(2015-11-19):
拿到机子,客户说不开机,按下开关无反应。拆机,打公共点对底值,无短路,上电。测公共点电压19V,证明公共点无故障。按照触发三部曲走一遍发现进了IO,没出IO,查IO各个条件   发现IO的VCORE   不正常  OV   取下C257  击穿     换上  亮机

网友:
值得鼓励,继续加油。

网友:
厉害  IT8518的IO吧。。。

网友:
是电容击穿了吗

网友:
这样的短路也能发现 厉害

网友:
触发三不曲是什么

网友A:
求楼主分析一下触发三步曲,小白鼠感激不尽

网友:
我怎么遇不到这样的好事儿?都是幸运儿啊!

网友:
不错耶,这都能发现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技术还是 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楼主分析一下触发三步曲,小白鼠感激不尽

触发三部曲就是按开关     一个信号进 IO     第二步   出IO    给桥       第三步桥给IO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