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 G3819D 小元件短路怎么短接????

楼主(2015-11-19):
大芯片下面的中间一个四脚小元件短路了,没有图纸,也不知道什么作用,能不能短接或者飞线?怎么弄?

网友:
换芯片  吧

网友:
换芯片吧...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一下这个芯片下面的焊点,是否有输入和输出脚位,如果有,拆开短接就行

网友:
看图纸这个元器件起什么具体作用!在考虑去看需不需要短接!

网友:
有图纸的话 看看 芯片型号  买个芯片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