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y12a硬盘排线问题

楼主(2015-11-19):
一台12寸nec笔记本电脑 型号vy12a,换硬盘时可能损坏了硬盘排线,新旧硬盘bios都已认不出来,求排线定义

网友A:
这个机器还有必要搞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还有必要搞嘛

为什么没必要呢

网友C:
怎么不从淘宝网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从淘宝网买呢

一是知道针脚定义就可以修好了啊,二是这种老型号的机子的配件不好买

网友D:
还是买个吧,淘个图纸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买个吧,淘个图纸也可以。

呃,你有图纸?那卖给我吧,这个真没淘到

网友:
万能的淘宝吧

网友E:
这点儿排线都能出问题  直接飞线

网友:
嗯,我说的就是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点儿排线都能出问题  直接飞线

不知道针脚定义,所以这个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F:
键盘怎么都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键盘怎么都成这样了

键盘底下就是一层薄薄的铁皮粘着键帽,然后粘在电脑上面的啊,现在拆机后不受力自然就弯了,装上就平整了

网友G:
直接上网上看看有货,买一个最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上网上看看有货,买一个最省事

嗯,网上不好买,是老机子了

网友H:
损坏,折的吗?万用表量量,有没有断线的啊?有补上,飞上不就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损坏,折的吗?万用表量量,有没有断线的啊?有补上,飞上不就ok啦

折倒是没有折,就是拆下来后再接上就不行了,万用表量过都是通的,有点搞不清楚,想知道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I:
没图纸 没配件  只能直接上表测吧   。。。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没图纸 没配件  只能直接上表测吧   。。。

嗯,最好是知道定义,最大可能就是排线出故障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嗯,最好是知道定义,最大可能就是排线出故障了。。

现在好了吗 ???什么进展呀

网友J:
之前我有一个这个硬盘头被我理东西是给扔了,以为没有用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现在好了吗 ???什么进展呀

没有进展,这个没东西也没什么办法,刚找了几本推荐的维修书籍的pdf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之前我有一个这个硬盘头被我理东西是给扔了,以为没有用了呀

哦,那也不会那么巧是我这个牌子这个型号的,同样牌子型号不同硬盘接头也有可能不同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没有进展,这个没东西也没什么办法,刚找了几本推荐的维修书籍的pdf下载下来,看看

硬盘直接改到光驱口试试 。。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硬盘直接改到光驱口试试 。。

这不可能,没有光驱。。反正这个小东西坏了比硬盘坏还糟糕,u盘ce进系统看其他都没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不可能,没有光驱。。反正这个小东西坏了比硬盘坏还糟糕,u盘ce进系统看其他都没问题。

排线一般可以看到线路怎么走的  用表测测 直接飞6根线过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排线一般可以看到线路怎么走的  用表测测 直接飞6根线过去试试。。。

有空试一试吧,太小了又挨着,焊对我来说高难度了,怎么看出飞4根线的。。我初学者都算不上

网友K:
这种扁平排线,看得清走线啊,另一边是标准接口,随便看个图纸都有定义,供电5V+地,另4条收发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扁平排线,看得清走线啊,另一边是标准接口,随便看个图纸都有定义,供电5V+地,另4条收发线路

有道理啊。。。我研究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有空试一试吧,太小了又挨着,焊对我来说高难度了,怎么看出飞4根线的。。我初学者都算不上

慢慢来嘛。。。。多看看论坛 多看看电路图 要学会分析电路

网友L:
楼主运气好啊,今天论坛刚好就人发这个贴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9360-1-1.html

网友M:
串口硬盘没几条线的,你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慢慢来嘛。。。。多看看论坛 多看看电路图 要学会分析电路

嗯,现在没合适的工具,下周再试了,我先看看论坛,不然一窍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运气好啊,今天论坛刚好就人发这个贴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9360-1-1.html

呵呵,感谢大家这么帮忙,在看呢,说的好多,要看好久,还有这位前辈是不是好像差点烧了硬盘,好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串口硬盘没几条线的,你仔细看看~

嗯,这边这个标准口我拿万用表测过和那个贴的定义一样,可以确定哪4个针,那边电源和数据的合成端子的针脚还没确定,怕焊错了烧硬盘

网友:
好小,找人焊的。。

网友:
焊了2根,塑料壳已经烫变形了。。怎么不能一张一张说,焊到第三根锡弄多了,和地线通了,然后锡焊枪吸焊。。然后再上锡,再。。反复几次才焊完4根线。然后接上硬盘,开机,
硬盘灯常亮,停在那个图的开机画面好久才能进bios或者到提示找不到系统,2样都是找不到硬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失败。。

网友:
网上买吧。

网友:
淘宝网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没必要呢

这个机器多老啦

网友:
这种不复杂,就5V和四根数据线,跑下线路就知道了

网友:
维修价值不大 建议购买

网友:
这个真没有见过

网友:
这台机器不值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