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3 PLUS自动上电维修《修复》

楼主(2015-11-19):
故  障  :打 雷打坏的自动上电
先来张全图看看橙色还可以 呵呵
网卡灯亮A14脚对地阻值正常  ATX绿色线阻值偏低   然后把网卡拆掉之后还是自动上电无复位摸了下声卡感觉声卡也有点烫于是直接拆掉 再次插上电源 依然故障依旧以为是IO拉低绿线的阻值线拆掉看看吧 拆掉之ATX绿线还是低 此时在迅维论坛找了份点位图看了下绿线通什么地方  发现他通到IO旁边的一个电阻 而电阻而电阻另一端连接到时钟芯片旁边的一个N沟道MOS管 把他拆掉之后 阻值恢复正常 从料板找了一个N沟道MOS管s72换上之后 上电跑马亮机 维修到此结束, 声卡是好的  网卡坏了叫他加一个PCI独立网卡 由于客人比较急这里没拍照片, 小弟修板不累    发帖真累  我真的已经词穷了  真心冒着被老板熊的危险来发帖 ,话不多讲 看帖不加分不厚道 小白求加分点位奉上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M5A78L-M LX3

dengliheng -1 赞一个!
会员 912911 + 2

网友:
雷击的主板一般大部分都是3.3VSB测试点对地阻值短路引起网卡,IO,南桥等设备损坏多,这里损坏的N沟道MOS管s72推测是起到开关控制时钟开启信号工作高低电平作用的。

网友A:
从点位图中可以看出这里主板PCI和PCIE插槽对应测试点时钟电压产生为绿线电压工作高低电平状态控制,N沟道MOS管s72损坏推测为本身DS之间阻值短路击穿。

网友A:
说错了,时钟芯片旁边的一个N沟道MOS管损坏应该本身GS级之间阻值击穿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时钟芯片旁边的一个N沟道MOS管损坏应该本身GS级之间阻值击穿短路。

GS击穿短路导致的

网友:
看起来好简单的样子。修起来就不知道了!

网友A:
这里主板上电无复位的原因推测为N沟道MOS管本身GS级之间短路造成PCI 和PCIE插槽对应A13 14,B16引脚测试点时钟工作电压未产生引起,即时钟开启信号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主板上电无复位的原因推测为N沟道MOS管本身GS级之间短路造成PCI 和PCIE插槽对应A13 14,B16引脚测试点 ...

这个东西我开始还真没仔细想过  只是用点位跑到它量了一下 短路就给他换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我开始还真没仔细想过  只是用点位跑到它量了一下 短路就给他换掉了

只是个人推测而已,具体答案有待验证,如果这里是N沟道MOS管GS级之间阻值短路引起时钟电压未产生造成主板自动上电无复位的话,推测主板诊断卡CLK指示灯也不会亮。

网友:
楼主还是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个人推测而已,具体答案有待验证,如果这里是N沟道MOS管GS级之间阻值短路引起时钟电压未产生造成 ...

    呵呵  谦虚了大神

网友:
技术不行啊   小白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  谦虚了大神

没有,https://2.taobao.com/item.htm?sp ... amp;id=523962093139维修工具价格很实惠要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https://2.taobao.com/item.htm?spm=2007.1000622.0.0.F5FO1Q&id=523962093139维修工具价格很实惠 ...

我有啊  大神做广告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啊  大神做广告的啊

没有兼职开网店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兼职开网店 。

好吧 大神感觉此贴怎么样  我感觉不咋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吧 大神感觉此贴怎么样  我感觉不咋地

对维修新手来说还是有帮助的,高手只是作为一个评论平台。

网友C:
绿线对地阻值699,有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维修新手来说还是有帮助的,高手只是作为一个评论平台。

  你支持我吗?

网友A:
支持啊,都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绿线对地阻值699,有这么高?

本来就是600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啊,都给你加分了。

我都没看到 在什么么地方加的   哥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绿线对地阻值699,有这么高?

不同类型主板电压测试点对地阻值标准规定没有统一,只要这里绿线电压测试点对地阻值不在几千欧姆左右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绿线对地阻值699,有这么高?

绿线电压对地阻值600多在这里是正常的,有些主板这个测试点对地阻值是为无穷大状态。

网友:
打雷把网卡跟ATX绿线的开关控制管击穿了。

网友:
没分了。我都是直接拆IO看还自动上电不,你的方法提醒了我

网友:
重点是找到故障点。。厉害。。。绿线阻值。。

网友D:
大哥,你这样拆法,不是高手都真的认不出板成了什么样了。我觉得不值价钱了。请问你能收多少钱?

网友:
呵呵。。不错的帖子。对于新手修不触发有参考价值。。不过感觉楼主和neco的基情很好。。呵呵尤其楼主那句“你支持我吗”“支持啊。。都给你加分了‘呵呵。开个玩笑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从点位图中可以看出这里主板PCI和PCIE插槽对应测试点时钟电压产生为绿线电压工作高低电平状态控制,N沟道MO ...

能不能这样理解:这款板的时钟的开启不是CPU的供电好之后由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也不是由桥发出的,而是由绿线的PSON#信号发出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时序不是改变了吗?上电就已经出现了时钟?或者还是其他的理解?请指点一二。

网友:
后面那块板没有复位好修。我有一块跑98就是修不好,还一直仍在那边

网友:
可以这么说,个人推测而已,具体要看主板上电时序框架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这样拆法,不是高手都真的认不出板成了什么样了。我觉得不值价钱了。请问你能收多少钱?

外面客户的修板收80 PCI网卡40

网友:
看着是挺简单的  这里面蕴含楼主的技术功底 所以看起来才简单

网友:
就一击穿了一个mos管,坏了个网卡是吗

网友:
有资料!!方便多了~

网友:
支持的话 请来点实际的 OK

网友F:
要学习看点位图了,没有这玩意,都没有办法修板子了,听说提升速度很快哦。感觉您的分享!

网友G:
你这天天的主板都是小朱修的吧   你修不出来这个地步的   文老弟  别在冒充了   惹我生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这天天的主板都是小朱修的吧   你修不出来这个地步的   文老弟  别在冒充了   惹我生气

  怎么不是的  哥哥 你就这样对我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是的  哥哥 你就这样对我的

还喊哥哥 还不喊师傅  *脏话*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喊哥哥 还不喊师傅  *脏话*

哼 不理你了    诬赖我的清白

网友H:
A14一般的阻值为多少正常  不正常是否说明IO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H:
A14一般的阻值为多少正常  不正常是否说明IO坏

正常一般在500左右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正常一般在500左右吧

一般这里偏大或者偏小是哪里问题  谢谢

网友:
pci插槽a14脚就是所谓的南桥待机电压3.3vsb测试点,一般正常阻值在100多到500欧姆之间,阻值偏小一般是网卡芯片内部短路多,阻值偏大则推测是南桥空焊也会引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一般这里偏大或者偏小是哪里问题  谢谢

偏小的话 那要看看阻值是多少  至于偏高的话我感觉只要不是一千多就ok      如果阻值很低 我首先拆网卡   如果拆了网卡不行的话  就在看看其他地方

网友A:
你说的io芯片坏也会导致3.3vsb测试点对地阻值偏低。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小白也看得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io芯片坏也会导致3.3vsb测试点对地阻值偏低。

不是我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A14一般的阻值为多少正常  不正常是否说明IO坏

可能是网卡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学习看点位图了,没有这玩意,都没有办法修板子了,听说提升速度很快哦。感觉您的分享!

现在的板子 都不好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偏小的话 那要看看阻值是多少  至于偏高的话我感觉只要不是一千多就ok      如果阻值很低 我首先拆网卡   ...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直接烧鸡 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一般在500左右吧

正常多少? 你在说一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 和声卡芯片在这里工作一般与3.3VSB有联系,两者工作有点发热是处于正常状态,楼主这里走了维修弯路。

网卡是灯亮 才拆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在主板待机状态下也是得到3.3VSB供电进行工作的,

哦哦   待机时网口灯亮是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这样理解:这款板的时钟的开启不是CPU的供电好之后由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也不是由桥发出的,而是 ...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PSON被拉低,开机,同时低电平的PSON信号去控制MOS(N沟道)输出高电平去开启时钟。这样理解就通了。A11、A12、A14脚是时钟信号。与开机无关。

网友I:
纠正一下,那个管子不是MOS管,而是双二极管,用于开启时钟,当VRMPWRGD和SLP3满足为高时,开启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那个N管短路了    S级直接把G级拉低了!

是的,推测就是N沟道MOS管 S级本身接地把G级工作电压给拉低。

网友:
能找到这个S72.表示技术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纠正一下,那个管子不是MOS管,而是双二极管,用于开启时钟,当VRMPWRGD和SLP3满足为高时,开启时钟

谢 提醒 不是MOS管是双二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