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81103只发出一次CPU供电动作

楼主(2015-11-19):
CPU 的PWM电路  上下管G 只有一次标准动作   电感后级也只有一次波形就关闭输出了 会是什么问题呢? 而且电感后级的最高峰值达到1.9V左右了  肯定是不对的!CPU 3根总线VR_SVID_DAT_1 VR_SVID_ALRT#_1 VR_SVID_CLK_1  组织和上拉电阻的阻值都正常!

网友:
kcc-rem-msq-p8h61

网友:
另外  发现+VCCIO_OUT  新名字  具体意思不知道  有没有哪个兄弟知道!

网友:
考虑应该是过压保护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CPU电压1。7V 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过压保护了吧!!!!或者芯片问题

网友:
很显然你要考虑负载的问题

网友:
出现这种现象,先查反馈电路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一样在查条件了

网友:
可重开就是过压保护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查有没有短路,反馈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通常来说有SVID信号过来的话,就要查CPU供电外围电路了

网友:
嗯,楼上的大神说得对,过压保护,期待结果。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  后级拉低了

网友:
回复LS各位  NCP81103和81103A不通用!我以为通用了  所以才发生上面的情况  还有因为19V电压过来电阻阻值变大 导致电压只有6V  也是上面出现的情况原因之一!

机器现在情况是电压齐全  CPURST也有  LPC上面没波形 不跑吗!BIOS 刷过!无用!达不到DMI波形  因为找不到线

网友:
四代CPU正常电压就是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