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bios设置光驱启动的方法?

楼主(2015-11-19):
如何实现bios设置光驱启动的方法?

  现在装系统已经很简单了,使用U盘便能够进行系统安装,几分钟就能搞定,不过有些用户还是习惯用光盘安装系统,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如何实现bios设置光驱启动,从而实现通过光盘进行系统安装。

  如何实现bios设置光驱启动的方法步骤:

  1、打开或重启电脑,在开机logo出现的时候马上按下热键进入bios,通常为F2、DEL等按键,不同型号的电脑按键选择不同,请按自己电脑型号查询即可,如图所示:

  2、进入bios界面,可以通过键盘上的方向键移动光标,选择boot选项卡,下方会有选项出现,其中CD-ROM drive即为光驱所在的选项,如图所示:

  3、将CD-ROM drive设为第一启动项,通过加号和减号进行移动(不同型号可能有所差别),将CD-ROM drive移动到顶部,如图所示:

  4、设置完成后,保存后才有效,通常可以按F10直接进行保存(不同型号可能有些差异,大家以各自bios说明为主),如图所示:

  设置完成后,就可以实现光驱启动了,操作之前记得要放入光盘。

  想要使用光盘安装系统的用户可以按照上述bios设置光驱启动的方法进行操作,希望能帮的到大家。

网友:
属于最基本的操作

会这个了 就基本会光盘做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