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1.4不显 求助!!!

楼主(2015-11-19):
联想B460   版号 09911-1M   电流1.4 内外都无显示 EDID有波形 不知这样的波形是否正常 换过屏 吹过显卡。查图纸看到显示输出信号是一个芯片输出的 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 需要什么条件 特来求助各位大师

网友:
bios刷了的 不行哟

网友A:
问题多多的一代神机,你麻烦大了。上次的一个asus  k42系列的edid也是有波,内外接不显,也是过一个这种的转换信号的芯片他没装,直接弄的显卡,好了。不过那是运气好,edid都有了一般来说显卡正常工作了,看看接口什么的吧。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啊

网友:
早日修好

网友:
刷BIOS干显卡,祝你好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多多的一代神机,你麻烦大了。上次的一个asus  k42系列的edid也是有波,内外接不显,也是过一个这种的 ...

我也有个华硕K42电流跑2.2几安了都不亮机,显卡都换过几个了,火死了,

网友:
量1和2脚,U19没输出NV_RST#  换南桥好,显卡没收到NV_R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华硕K42电流跑2.2几安了都不亮机,显卡都换过几个了,火死了,

动过桥,开机比较慢,等个1分钟左右看亮不亮,要么就刷个改过ME的好BIOS

网友:
这种还是要查总线信号和电压,或者挡外设

网友:
这个机子说好修就好修,不好修就修到头大,你确定刷的BIOS是OK的。,还有这个机子桥,好容易桥。 HM55.

网友:
切换芯片,这个简单啊,9脚高低电平来切换独显和集显,断开独显供电看看,如果测试不到什么异常,换U,南桥,显卡,

网友:
edid有波  lvds有波吗   传输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