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T9811L黑屏故障 指示灯 正常。能开能关,但屏幕无显

楼主(2015-11-19):
一台HKC T9811L 液晶显示器,LED面板,开机黑屏,电源指示灯亮,且隔两三秒一闪一闪应该是正常的,无信号时的提示,主要是灯管不亮,此显示器为外接电源12V适配器的。 拆机看驱动板和升压板。测试升压板的开启信号EN,当只是灯常亮时有4.9V。此时,升压输出接口有26V电压,是不是这个26V不正常?是不是要40-60V LED灯才亮?电源有12V。指示灯闪时。升压板的开启信号EN电压为0V。升压IC是A706A,有6组LED输出线,道理上,如果LED坏了,应该不会6组都同时坏吧。最多有某一组不亮而已吧?

补充内容 (2015-11-27 15:58):
谢谢各位,已经 修好了 ,升压IC问题,TB买了个A706A 回来吹上去好了。。

网友:
升压IC A706A 坏?还是反馈问题?只有26V!

网友A:
19寸哪里有6组LED输出线!不是灯管不亮是背光不亮!LED 开启信号正常供电正常就插灯条接口是否有虚焊!遇见不少LED屏都是灯条接口虚焊导致不亮!

网友B:
找个LED升压板试试就知道哪里问题了,确实像楼上说的那样,led灯条座容易虚焊,但是你得先判断是哪里问题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9寸哪里有6组LED输出线!不是灯管不亮是背光不亮!LED 开启信号正常供电正常就插灯条接口是否有虚焊!遇见 ...

我发图给你看看吧。这个是多少组的?是不是有6条独立的线路 就说明是有6组LED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个LED升压板试试就知道哪里问题了,确实像楼上说的那样,led灯条座容易虚焊,但是你得先判断是哪里问题先

LED升压板 找不到呢,通用的升压板带不亮LED灯。。。。通用的板好多升不到42V的,有些LED灯条 不够电压 不亮的吧。。。 我之前在别的显示器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升压板 找不到呢,通用的升压板带不亮LED灯。。。。通用的板好多升不到42V的,有些LED灯条 不够电压  ...

TB上卖的那种通用的,都可以的,我都是买这些买这些来判断或改的,虽然没有原装的好,但不能每次都要原装的呀,

网友:
高压版没工作,换个高压版试试

网友:
高压板问题

网友:
升压IC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发图给你看看吧。这个是多少组的?是不是有6条独立的线路 就说明是有6组LED灯?

这里是十条线!不代表是6组线!

网友:
可能电源的问题

网友:
电源换过的,一样

网友D:
开机瞬间的升压是多少?如灯管坏会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瞬间的升压是多少?如灯管坏会保护的。

开机后 升压26伏,而电压一直是26伏(升压开启信号高电平时都一直是26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十条线!不代表是6组线!

这样啊,那帮一下,这个是多少组的 能知道吗?

网友:
升压 电压不能高  也不能低要求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瞬间的升压是多少?如灯管坏会保护的。

应该要40V才能点亮。你通用板点下看。

网友:
升压电路 保护环路 唉分分钟的事情 就那么点事  你到底什么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样啊,那帮一下,这个是多少组的 能知道吗?

十条线有-4+2-4跟-3+4-3两种组合  要测灯条实际数据才知!

网友:
我也遇到过升压板的问题。找一个万能升压板换就行了。

网友:
背光接口脱了吧

网友E:
换个通用生压板看看。还不行就是灯带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条线有-4+2-4跟-3+4-3两种组合  要测灯条实际数据才知!

谢谢,已经 修好了 ,升压IC问题,TB是买了个回来吹上去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通用生压板看看。还不行就是灯带坏了。

通用升压 好像我买的那些都没能升到42V的。。。。
谢谢,已经 修好了 ,升压IC问题,TB是买了个回来吹上去好了。。

网友:
通用升压 好像我买的那些都没能升到42V的。。。。
谢谢,已经 修好了 ,升压IC问题,TB是买了个回来吹上去好了。。

网友:
恩,有许多都是灯管插口线底座虚焊,及那个灯条线和高压板这些地方容易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