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主板,请多多指教

楼主(2015-11-19):
昨天接的板子,杂牌的,看不到牌子也看不到型号,,,原来问题是通电直接开机,又直接关机,触发无反应,看了下IO是W83627DHG-P的,旧板子没相同型号的,只找到个W83627EHG-A的,,论坛查了下有人说一样通用的,就换上去了,,新手技术不行,,第一吃焊反了,,辛亏发现的早,,摘掉充焊,,,结果还不小心 掉点了,,,不过好像是固定脚,没关系,,重来一次,这次焊好没问题,上电也没自动开机了,,但是开机开始无反应。测68脚低电平,无跳变,应该是中间线路有问题,小白两眼一抹黑,,板号都没有,,图纸更别想,,,怎么办,,一不小心,,,万用表笔吧67和78短了一下,机子亮了,突发奇想,,这触发条件应该是低高低无误了,,要有什么办法给他个高电平的信号呢,,,最后,想到,飞线到开关脚接地针那里,先把接地针的接地电阻拆掉,,不接地,,再飞线到68脚,,嘎嘎,测试一下,,触发正常了,,上鼠标键盘都能认的到。。投机取巧修好一块,运气好啊

上个图,看不太清,,

网友:
华邦的IO是低高低开机吗?

neco -1 应该是高低高跳变开机。

网友A:
你的意识就是短路了   链接好就了

网友B:
你的维修思路有点错误,68脚在主板待机情况下,正常是3.3V或5V工作电压,这里可以查下中间相连上拉电阻阻值变化情况,如果排除IO芯片本身故障拉低68脚工作电压的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识就是短路了   链接好就了

如果是短路的话,短接67和68脚是无效的,即机器不会亮,最大可能就是开关针到IO68脚之间相连上拉电阻阻值变大开路。

网友:
华邦型号系列io芯片一般都是高低高电平开机触发方式多。

网友C:
瞎猫碰上死耗子,不过修好了就行

网友D:
直接飞5V过去就高电平为何要拆接地电阻,有点不明白

网友:
有点看不懂啊

网友E:
不按常理,下次最好说明一下作用

网友F:
我听过徐班长的视频说过83627是高低高的,我查过数据手册,也是高低高,,但是奇怪就奇怪在,现在不知道这么是低高低了,,,按理来说高低高跳变的话,68叫一直低点平会5秒关机才对啊,我开了几分钟都没关机,所以我说他是低高低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按常理,下次最好说明一下作用

菜鸟小白,,看看就好,,,别学我,,跟大神们多学学

网友:
看不懂才是正确的,,看懂就奇怪了,,应为我自己也没弄懂,只是知道这样做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飞5V过去就高电平为何要拆接地电阻,有点不明白

没飞5V,是吧开机接地脚的对地电阻拆掉,这样就不会接地,,才能吧3V信号发给68脚,,其实这样不对,苦在没办法才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瞎猫碰上死耗子,不过修好了就行

是啊,,这耗子还死我面前了,,,不抓都对不起人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短路的话,短接67和68脚是无效的,即机器不会亮,最大可能就是开关针到IO68脚之间相连上拉电阻阻值 ...

应该是的,,这板子杂牌,没图纸,,菜鸟跑线都不会,,请多多指点

网友:
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开机键到IO断线了   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维修思路有点错误,68脚在主板待机情况下,正常是3.3V或5V工作电压,这里可以查下中间相连上拉电阻阻值 ...

IO是好的主板上拆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大神请多多指点,,,和我一样的小白千万别学我,,neco说的对,我这维修思路是错的,只是我觉得这样能修好才这么做的,别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听过徐班长的视频说过83627是高低高的,我查过数据手册,也是高低高,,但是奇怪就奇怪在,现在不知道这 ...

68脚低电平在这里相当于此引脚脱离了与开机针脚的连接,其开机针工作电压高低高跳变在这里推测是正常的。

网友:
没图纸 能修好 技术强

网友:
都是高手了还是小白无语

网友:
是不是  IO  芯片有问题

网友:
不错不错 看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