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T6-3 BIOS 板号:DA0JW2MB8D0

楼主(2015-11-19):
自己备份的 绝对是可以用的  上面有位置 一个是U32  一个是U22的

海尔T6-3笔记本 BIOS 板号:DA0JW2MB8D0.rar

网友:
我下载下来的我要怎么刷呢?有没有备份INSYDE BIOS的软件或刷入的软件?

网友(2019-02-25):
正好需要!下载来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原机亮机不定时掉电,刷了这个是可以亮但还是掉电,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