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5-11-19):
因为在论坛看了好多帖子,95831供电修复率不高,所以在这里发一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0.35A不动,CPU电感没电压,断开95831 24脚电阻有电压。最终在这个地方找到问题所在

R108电阻坏了。这个电压是到桥的,
不知道这个供电是干嘛的。
碰到类似问题还是要多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吗。。。。。

图纸论坛很多啊

网友:
感谢楼主的大公无私,这机器我杀了3个南桥了都没好

网友:
亲 能截个图么?

网友:
主板上不好找  我的这个问题是开机跑0.60   PL902 电感上没电压  应该是集显没电压 ...求教

网友:
G470很多这故障 下次遇到也试试

网友B:
这个电阻是声音模块的不至于引起没有CPU供电吧!

网友:
来个图纸啊

赵子文 -4 上面就有人问过了,你专门来混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是声音模块的不至于引起没有CPU供电吧!

确定是此电阻坏了

网友:
能截图看看啊

网友:
截图了,发不了,发帖各种限制

网友:
去论坛下载啊

网友:
正在修这个机器,就是CPU供电没有出来,还没有好的办法,给你找思路!

网友:
楼主说的真有道理     维修就是需要细心

网友:
条件要多查     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断开24脚电阻出电压 用于判断芯片是否正常 这个不是代表芯片绝对好的 只能作于参考

网友:
修好了没有,我手里两台这样的机子不出CPU供电。郁闷啊,南桥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C:
在什么地方   图纸打不开     板子没有标号

网友:
怎么不上个图看看

网友(2015-12-19):
上图了,发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什么地方   图纸打不开     板子没有标号

图片发布出来,限制字节,烦死了

网友:
这机子不出CPU电压的有很多情况

网友:
这班子 最烦人的是   原件没有标号    不知道那个电阻在哪里   电容是哪个

网友:
你这图片我怎么看不到呀

网友:
搞什么啊? 什么都没有。图片也没有,具体信息也没有。

网友:
G470不出CPU供电从来没修过到此电阻坏的

网友(2016-01-21):
楼主请教下,怎么确定是这个电阻坏啊?测量他的阻值还是比较2边的电压啊?我这个故障和你的一样,测试这个电阻阻值和比较2边电压都很正常啊。

网友(2016-02-21):
哈哈,感谢楼主。我也遇见一台,

网友:
图片看不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下次遇到了也试下

网友:
isl95831的24脚不是prog1脚么?这个是调节VBOOT的一般不能作为直接供电啊

网友:
楼主发张图吧

网友:
楼主CPU供电没电压,为什么会查到HDA_SYNC这个信号呢,真细心啊。。。

网友:
楼主的方法可以参考   下次再遇到一定要试试      不过也不是绝对的

网友:
这个机器我换2个南桥最后还没好,杯具

网友(2016-03-24):
R10电阻在哪个位置呀

网友:
电流0.23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有截图最最好了 那个电阻什么作用的

网友:
遇到了一台,断开24脚电阻就有电压出来,R108在什么位置 多少电压算正常呀

网友(2016-04-24):
R108 在什么地方

网友:
就这个95831最变态还有到桥的信号人家都到EC他到桥而且跑线路没门

网友:
图纸就就容易找到问题

网友(2016-06-29):
CPU电压不出 南桥坏的也有是吗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今天刚好修到一个,去掉R24,能正常开机,进系统掉电,明天试试楼主方法

网友:
遇到这种要情况,没图纸的是很难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