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原因: 显卡 正常点亮

楼主(2015-11-19):
故障原因: 显卡 正常点亮。 然后每天的第一次 都点不亮 必须重启以后 才可以点亮。 这样坚持了 1个多月。 接着就是 必须重启 4-5次才可以点亮 或者 直接第一次开机 点不亮 放着 半小时以后再重启 也可以点亮。接着 我换了 好几台电脑 插这显卡 都是这个原因
显卡
点不亮
微软
电脑

网友:
大电容老化该换了

网友:
换电容,干GPU

网友:
拿到电脑城搞搞吧。。几十元搞好了。

网友:
把显卡上电容先换了再看看,

网友:
或者上级机前用风枪加热试试
把显卡上电容先换了再看看,

网友:
是不是接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