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g195hqv 12V输出过高

楼主(2015-11-19):
手上;有台宏碁宏碁g195hqv 显示器 开关灯不亮 拆开测量5V电压正常 但是12V输出是29V 用的是单二极管UF5404 换过还是一样 断电后 29V会慢慢降低 不过要好长时间 就像保险短路 300V电压慢慢降低一样 跑线路12V通过一个稳压二极管负极 在经过一个331电阻到一个类似TL431的原件 叫C200的三极管的B级 C200 C级是12V经一个电阻到的 E级是5V整流二极管的输出端 请问是哪里问题 是稳压二极管问题吗

网友:
电源管理IC FB引脚工作电压查了吗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反馈电路取样电阻出现故障,如果是在电源板处于空载工作状态下,12V输出偏高是正常的。

网友:
3楼说的可以参考

网友:
我是小白 表示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反馈电路取样电阻出现故障,如果是在电源板处于空载工作状态下,12V输出偏高是正常的。

说的太对了,只能是这个地方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太对了,只能是这个地方出问题

是的,这里反馈电阻一端应该也是连接TL431 本身控制端工作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稳压取样主要是从5V供电提取的,当5V负载过重时12V输出就会偏高!所以需查一查5V负载及滤波电容,再考虑稳压电路。

网友:
反馈取样电路

网友:
一般是反馈电路取样电阻出现故障

网友:
负载没工作

网友:
负载没工作。

网友:
不怎么修显示器

网友:
搞好没?遇到一样的问题,求指教

网友:
断开后级,故障依旧就查反馈

网友:
是稳压二极管问题

网友:
坐等  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