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刷机失败怎么恢复?

楼主(2015-11-19):
手机刷机失败怎么恢复?

  手机刷机也是重装安装系统,对于很多新手来说,在刷机时总出现各种问题,这些遇到问题时该如何解决?如果是安卓手机刷机失败怎么恢复?如果您无法正常启动手机,但可以进recovery,那么不用担心,直接重新刷个ROM即可。

  首先,必须保持冷静,很多用户在第一次刷机失败时总表现的很紧张,担心手机因此变砖,其实一般情况下手机刷机变砖的几率几乎很低,以往刷机软件没出现时时有刷机变砖的情况,随着安卓智能手机的发展,目前市场上也有了很多主流的刷机软件,在使用软件刷机失败时也不会导致变砖,顶多抠掉手机电池再重启就没事了。

  步骤1、第一步,在电脑端下载并安装安卓SDK,刷机失败后别说开机了,recovery都进不了,因此大部分操作无法在手机上完成,需要借助电脑端工具。

  注:安卓SDK即(Android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软件开发工具包,是基于JAVA开发的。因此在电脑端安装SDK必须先为您的设备配置一下JAVA运行环境,否则SDK是无法安装的。

安装程序会自动检测设备的JAVA运行环境,如果电脑没有配置JAVA将无法进行下一步安装。

  步骤2、安装手机adb驱动。adb即Android Debug Bridge,就是起到调试桥的作用。adb其实也是是Android sdk里的一个工具, 用这个工具可以直接操作管理安卓模拟器或者真实的安卓设备上一步安装完安卓SDK之后直接把手机通过USB连接到电脑,开启手机电源后正常情况下电脑会提示发现新设备,是否安装驱动程序,如果电脑没有提示,打开SDK选项中的extra中自行搜索安装即可。

  步骤3、为刷机失败的安卓手机下载一个可用recovery程序,变砖的手机是死硬了还是满血复活的关键就是recovery,因为只要你能进recovery就意味着你可以刷新的ROM,相当于有了一次为电脑重装系统的机会。安卓平台有很多可用的recovery程序,最常见的clock recovery程序,下载的时候注意和自己的手机型号一定要匹配。下载完成后将recovery程序放在设定好的目录备用,如c:\recovery-v2.3.1.img。

  步骤4、刷机失败怎么办?如何自救?终于到了关键步骤,重新给变砖的手机安装recovery程序。首先在电脑端上打开命令提示符(开始——运行——cmd)输入adb devices回车,如果返回一串序列号说明手机已经正常连接。注:cmd需以系统管理员权限运行,切记。

  刷机失败怎么恢复——管理员权限运行cmd,输入adb devices提示已成功连接接下来输入cd c:recovery-v.2.3.1.img命令,切换到之前下载的recovery程序目录。

手机刷机失败怎么恢复?成败在此一举!为手机重新安装recovery。

  然后输入下列命令:

  adb reboot bootloader,回车后手机会进入fastboot模式

  输入下列命令将recovery安装到手机上:

  fastboot flash recovery-v2.3.1.img,开始安装recovery,完成后手机会自动重启并进入recovery画面,如下图:

  OK,刷机失败的手机总算救回来了,进了recovery一切就好办了,重新为爱机刷一个ROM吧!刷机有风险,刷机前请做好万全的准备,保证电池电量充足,仔细阅读相关刷机教程,切勿想当然,按照步骤一步步来是一定可以刷机成功的(之前刷机失败很可能就是忽略了双WIPE或断电等原因导致的)

网友:
这么麻烦

网友:
手机刷机后到开机见面就重启,卡刷多次一个样,线刷usb调试没打开,有办法打开手机usb调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