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GA-H61M-S2PH掉电

楼主(2015-11-19):
技嘉GA-H61M-S2PH主板刚通电,能跑码到亮机,但大概30秒左右后掉电,可以重复触发,但第二次触发一触发就掉电,拔掉插头等会,又可以跑码到亮机,30秒左右又掉了,无思路,求帮助,有谁遇到过这样问题,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技嘉板cpupwm发出来的pg电路很多有问题,修过很多,是因为转换电路的开关三极管不良导致不断重启,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刷下BIOS,第二小供电,温控都查下,我想主要看CPU这块吧

网友:
找图纸慢慢查

网友A:
技嘉H61我修过很多,基本是BIOS坏,还有就是开机风扇转下掉电,不出CPU供电,还有能开机,就掉和进入系统一会就掉,都是CPU电源芯片供电开启脚一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嘉H61我修过很多,基本是BIOS坏,还有就是开机风扇转下掉电,不出CPU供电,还有能开机,就掉和进入系统一 ...

bios已经刷过了,还是一样,现在最主要问题不定时掉电

网友:
没修到过!不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已经刷过了,还是一样,现在最主要问题不定时掉电

拆CPU供电芯片开启的一个三极管在PCH的左边。或者拆D8双二极管在开机晶振的旁边。

网友:
没遇见过这种问题,不过楼上的建议你可以采用下,挺有道理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试一试吧。